怎样改能起步台头,停车点头?

楼主(2013-07-27):
玄挂怎样改材能做起步台头,停车点头?,简单的剪簧行吗

网友:
35比例只能通过舵机实现,16的可以通过调整第一和最后一对负重轮的悬挂来实现,前提是车头和车尾加重,重量要平衡

网友A:
用弹簧钢丝做扭杆就行。。。我的黑豹重4.5KG,第一组钢丝1.2mm,其余1mm

网友:
黑豹很不错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弹簧钢丝做扭杆就行。。。我的黑豹重4.5KG,第一组钢丝1.2mm,其余1mm

有解剖图看吗

网友:
很牛的坦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弹簧钢丝做扭杆就行。。。我的黑豹重4.5KG,第一组钢丝1.2mm,其余1mm

履带长了啊!

网友:
起步快速抬头和停车快速点头都不难,缓慢抬头和缓慢点头才是难…
一般只要悬挂改软就行了,履带就会下垂,稍微过长的感觉,刹车时主动轮静止后车体继续移动,过一会儿才把拖带轮上的履带拉紧,就会猛的一点头,如果波箱减速比较小,还可以把这个点头时间稍为放慢那么一点,视觉效果更美。
很松很长的履带,虽然骤然停车滑行了一小段看起来挺仿真,但卷履带那一段看着不带美感,小小遗憾。
缓慢抬头是我追求的一个目标…

网友:
哇噻~真柔软~再加个垂稳就更棒了~

网友:
嗯……起步抬头……值得摸索下。

楼主:
现在只有猛加速才能小小台头

网友(2015-04-02):
这个弹簧哪里有卖呢????求地址啊。。。。。。

网友(2016-01-31):
前提是车要够重,波箱力量要够大。重心位置合理就好

网友:
我那个2.0的钢丝压都压不下去,车重都15斤了郁闷

网友:
我的刚改了金属底盘 灿总的扭杆是2毫米的,开始也是用手都压不下去,后来自己把扭杆取下来涂了硅油润滑,再把2345从车头到车尾,每根扭杆取下来用磨机把扭杆磨细了一点,大概1.2-1.5毫米左右,效果好多了

网友:
看来田宫系列的扭片要换升级件才能达到要求了!M4换弹簧,豹2咋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