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f450 升级动力

楼主(2013-07-27):
给f450升级动力,自重2000克,想替代dji2212电机,用4s 1038桨dji30a电调,可以选择的电机有t motor 2214 kv920 ,还有t motor 3508 kv700 ,t motor 2216 kv800 ,朗宇2216 kv880 ,大家建议一下,应该用哪一款啊,还有就是和f450的电机固定安装空对着,应该用哪一种呢,省电拉力高呢,希望了解这几种电机大家帮忙建议一下

网友A:
f450 2000g 已經超重了 f450 起飛重量 800g ~ 1600g
1038槳因該比較適合3S電池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50 2000g 已經超重了 f450 起飛重量 800g ~ 1600g
1038槳因該比較適合3S電池用吧!

要用3s 该用哪款电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用3s 该用哪款电机呢

DJI的桨很特别,有固定卡点如只换电机不换桨您会伤透脑筋如何固定,

如真要换电机,T-Motor 3508 700KV 搭配APC 1038 会比较适合,11.1V 14.8V通吃,且日后升级还有空间,

但是缺点花费太高为了,为了多那一点动力及时间,您自己算算划算吗?CP..........

F450机架如要加大桨也会有困难的轴距太短可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的桨很特别,有固定卡点如只换电机不换桨您会伤透脑筋如何固定,

如真要换电机,T-Motor 3508  ...

对得换桨,dji的空有点椭圆,我决定买朗宇2216 800kv 的电机了,然后用apc1038 或者1047 桨,试验一下看看电机,应该不会那么热了,kv低了比那个2212,然后用4s 电 续航时间没准还能长,tmotor 的电机太贵了 ,先不考虑它了。2216 11.1 一个有960 克拉力呢,应该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