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來個兔斯基小四軸(二樓更新 7E控的設定及4100E接收對頻)

楼主(2013-07-27):
數月前購了牌的SCP7E控,手上有V939小四軸,於是把偉力的高頻頭加進7E並刷了G大的固件,但玩著V939感覺不爽,月前爬文發現了兔斯基小四軸,聯絡店長查詢了很多技術上的疑問,就購一個試試。
購的是藍牙及航模版,還加上改躺著插的4100E接收,收貨後於手機安裝程式用藍牙試飛,程式上有重力及觸控兩種模式,起初有點不太習慣,數块電池後已能適應,個人感覺重力模式比較易操控,外帶時不用㩦控,用手機玩眞方便,缺點是距離較近,就十米左右。
接著用控試飛,但發生對不上頻的情況,爬文後找到解決方法,刷了固件的7E控只需作簡單的設定,試飛感覺頗穩,有少許飄,但很易修正,在家廳中能飛航線,個人感覺方向的反應比較緩慢,另外沒有CF模式及一鍵空翻功能,需作改善。跟機的350mah電池飛約七分鐘,下來測試仍有3.7v。固定電池方法比較簡陋。
來個全家福
為何會有兩個小四軸?是因為初購的是藍芽加航模版,每次飛藍牙時要把接收拔除,用控飛又要裝上,感覺這樣裝装拆拆接收很易壞,就嘗試將接收焊死在小四軸的板子上,並加上一個小開關,但因焊工太差,把板子上的焊盤也弄掉了,連接接收的功能没了,只剩下藍牙模式,於是再購一航模版,這樣就有兩個了。現在藍牙的於工作單位用手機飛,航模的在家中用控飛,爽。
兩個小四軸合照
於底部加上護墊固定電池
最近聯絡店長好像已有新的版本,改善了很多地方,例如藍牙加裝天線增加距離,失控保護,之前提到的電池的固定方式,改善方向緩慢,改善穩定程度,但最想的是如果可以像KK飛控那樣可自行更新固件。
想了解或互相研究,可加群159393001

楼主:
發個7E控的設定及4100E接收對頻給大家參考
7E控刷了G大最新的固件,進入菜單模型高級設置1)先選一個空置的模型,2)更改名稱,3)類型選固定翼,4)選擇圖標
接著進入5)射頻設置,如使用4100E接收,通訊協議選“DSM2”,通道數選“6”就可以,發射功率可自由選擇,識別碼可自行設定或選自動,我本人就選自動的,接著就返回啟動對碼,與接收機對頻
接收機先做清除舊記錄,如圖所示,短接第一排,然後上電(可直接接1S電池),正負極接第二至五排任何一排也可以,我這個接收改了躺插的,就插在第四排,但要注意正負極位置,接電後,接收機燈會閃動,表示清除完成,拔電,除去短接,再上電,於控上啟動對碼,一會接收機燈長亮,完成
接著6)通道映射,我是右手油門的,通道分别為1/副翼,2/升降,3/油門,4/方向,56不用理會
7)定時器1可自由設定時間,計時或倒數方式
接著菜單進入模型參數調整1)正反設置全選2)行程設置及4)搖桿曲線就個人操控方式及手感自由設定
設定完畢,將接收機插上小四軸,放於水平位置上電,小四軸板上綠色LED燈長亮,另一紅色LED燈會快速閃動數下,表示自檢完成,將油門打到最底,方向最右解鎖,小四軸板上紅色LED燈長亮,完成,打油門爽飛

楼主:
小四軸很耐摔,兩個加起來已有約150個起落,至今只損失一只槳,電機也很給力,暴力飛也沒問題,炸了又可再飛,但最好炸後不要立即再飛,放回水平位置一至兩秒等陀螺儀回復再行加油。四條腿前後有不同顏色LED,板子上不也有,於夜飛時容易分辨方向。

网友:
恩恩  是的  很漂亮!

网友:
不错,我也想入一个。

网友:
好玩 记号一个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兔斯基,不知道有没有啥小一点的接收机futaba能用的。

网友B:
请问楼主7分钟飞下来电机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7分钟飞下来电机烫吗?

有少許燙,我是分兩次飛的,先飛三分半鐘,下來一會再飛三分半鐘,這樣對電機保養也好,自己也可休息一下。

网友:
虚度大哥的帖子,必须顶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2013-09-08):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兔斯基,不知道有没有啥小一点的接收机futaba能用的。

同求,目前发现一个frsky的微型接收,但没见什么人用。我的10c上用的2.4G接收就是frsky的感觉还行,不知道他家的微型接收怎么样。重量方面感觉还行,就是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2013-11-09):
我是不是也该从小四轴开始学习呢

网友(2014-03-08):
谢谢楼主,太有用了,收了个二手兔斯基,正在对不上码发愁呢,及时雨哦!

网友(2014-05-26):
楼主知道兔斯基的蓝牙模块  是怎样跟飞控连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