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KONG-M 闪绿灯 看说明书是 IMU 数据丢失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7-27):
新买的悟空一直飞都是好好地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 起飞后几分钟 绿灯连闪四下 我还仔细数数了 看说明书是imu 数据丢失 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解决?

网友A:
地上闪8次是记录起飞点  天上闪4次是imu丢失  我也出现过  不知道怎么解决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上闪8次是记录起飞点  天上闪4次是imu丢失  我也出现过  不知道怎么解决  同问

地上闪八次绿色这个是正常的,天上飞着飞着就闪四下绿灯我确实没遇到过,心里很没底啊,到底是飞还是不飞!

网友:
你好 请问 你是什么 固件,地面上面 闪四次 是 记录你的当前航向, 在闪4次是 Home点,也就是 返航点,最新版 航向4闪,Home点紫灯,GPS 模式下的那种 灯颜色,5.24固件的,如果要是说 在空中 闪烁的话一定不是 imu了,这个你可以放心的,真的是 imu闪绿灯,Imu丢数据,肯定果断炸机的,这个Lz 可以放心的。

网友:
郁闷,搞多一个大喇叭直接语音提示不就完了,或者生产配套的电台 发送数据或者语音到地面的微型接收语音的设备 飞行者接耳机听各种提示多方便,,这样折腾还得看灯 ,想想是什么状态,难啊。恶心要不就像华科尔大疆出多一款 高级双向的遥控器,带彩屏 语音通知的多好!

网友:
在地面上多呆会再飞试试 呆2分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耐心解答,我的固件是最新的版本,最新版本之前没有闪过四下绿灯这个现象,所以也没这个问题,升 ...

最新的 是 5.24的,你用的是多少版本的 调参, 之前 一次 是先记录航向的,上电30秒左右动,就会记录航向,Home点 是要在卫星6颗以上才会记录的,那个是之前,如果最新的话,是紫灯也不会是绿灯的,况且,记录好Home点,8米半径内会 有紫灯闪烁,告诉你在HOME点附近,如果是快速闪灯,就可以放心飞了,你可以 拔掉IMU ,看下灯的颜色状况,如果不同的可以放心飞行的,那个 是航向锁定,就是调参 高级里面有个 IOC,的功能.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我是在飞行的过程中不管你切姿态或GPS模式都闪绿灯四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飞行的过程中不管你切姿态或GPS模式都闪绿灯四下

我的罗盘怎么都校准不了..哎  第一步完成亮绿灯..第二部转完就红灯闪..哎...搞不清什么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新的 是 5.24的,你用的是多少版本的 调参, 之前 一次 是先记录航向的,上电30秒左右动,就会记录航向 ...

我的是5.24版本,刚起飞时灯光正常,飞出返航点10米开外后也正常,但是过了4分钟也是开始闪绿灯,只闪绿灯,每秒3、4下的样子。我的WKM飞行时间12分钟。看到绿灯害怕的,求解!

网友:
另外说明一下,航向开关始终是关闭的!

楼主:
看来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吧

网友C:
昨天飞八旋翼,头天都好好的飞了两块电池,第二天出去外面通电,搜星,记忆起飞点,然后起飞,飞机里地后原本应该是紫灯闪烁的变成了绿灯闪烁,GPS模式下不能定点,会飘,就像姿态一样,然后降落之后指示灯又变成紫灯闪烁,不管几次都是这样,之后就没敢飞了,固件从5.16更新到5.24,调参软件是2.02的,升级之后有个地方不是很明白,就是之前一直是掰杆启动电机,升级之后掰杆电机不转,油门要推了二分之一才会转,感觉启动电机没以前那种掰杆就来的好了,不知道你们升级之后启动电机是如何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飞八旋翼,头天都好好的飞了两块电池,第二天出去外面通电,搜星,记忆起飞点,然后起飞,飞机里地后原 ...

我是最新的固件 除了闪绿灯的问题 掰杆启动电机的问题没有遇到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最新的固件 除了闪绿灯的问题 掰杆启动电机的问题没有遇到过!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没有啊,大疆客服也不来解释下!

网友:
等待客服解决大家的问题!我也急啊!

网友:
怎么忽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