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了,新手,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27):
今天去试飞,轻推油门起飞后越来越高,又收油门又降得很快,又加油,又往上飞,就这样反复几次,最后看到在空中开始抽了。控制不住,大概从十米高掉下来,一支机臂断了,另一支机臂上的电机掉了,螺丝都没找到(可是防松螺丝呀)。是不是振动导致电机螺丝松了才会抽?但我用的防松螺丝,怎么还是会松呢。

网友A:
兄弟 连配置 和飞控 都没说明是啥? ,别人怎么给你把脉 !

网友:
有可能是你 电机KV太高  ,如果是兔子飞控 ,你电调频率要选 400HZ 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连配置 和飞控 都没说明是啥? ,别人怎么给你把脉 !

卤煮需要的是悬丝诊脉

网友:
至少来几个炸机图片

网友:
这种炸鸡很常见,油门不能那么推,很很容易失控

网友:
报下配置 飞控 电调 等 是几旋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