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 2.4G TM-8遥控器多旋翼油门锁定及3段开关关闭手动模式的设置

楼主(2013-07-27):
首先教大家油门锁定设置:
1.
长按Mode,进入设置,然后再按Mode,进入高级设置
选择一个混控器MIX1进入

2.
然后按Mode,进入通道设置,MIX设置为On/Off,Mas选择 3,SLV 3,SW选择一个开关,A-H,推荐G,POSI选择一个状态,推荐Up状态,自行选择

3.
按Mode,进入普通设置,转动转盘设置为-100%,然后推动油门推杆到上面,设置为-100%,然后按下箭头,设置OFFSET,油门杆放到最低位置,然后按住转盘不放,设置为0%
按End结束设置

接着是如何把三段开关设置成只有两档的开关。
比如SX飞控把第五通道映射到C开关

1.
长按Mode,进入设置,然后再按Mode,进入高级设置
选择一个混控器MIX2进入

2.
然后按Mode,进入通道设置,MIX设置为On/Off,MAS 选择5 SLV 选择5 ,SW 选择C ,POSI 选择 Up&Cntr (其它设置不变)

3.
按Mode,进入普通设置,选中RATE,把C开关打到最上面,然后转到转盘设置为-100% OFFSET 不动为0% 结束设置

4.
按Mode,选择SERVO选项进入,拨动C开关检查5通道,向上拨杆时,应该无输出。

补充三档比二档开关的另一种不用混控的方法:

长按Mode,进入设置,选择END POINT进入
选择通道5,假设通道5映射的是C开关,把开关拨到顶,然后转到圆盘,使L为0%,end结束设置。

楼主:
沙发自己做,最后一张图无视,编辑里面没这张图的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技术贴!直接设置5通道行程更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贴!直接设置5通道行程更方便些~

多谢提醒,刚才试了一下,的确可以通过设置END POINT 来实现C开关行程控制。而且更加方便了。

网友:
留下脚印,等以后要用到的时候再学习。

网友B:
我用的也是FF9的老飞控,原来72频的,由于天线太长,买了天地飞9通的2.4G发射套装改装成了2.4G。
现在有一个不清楚的问题问楼主:“油门锁定设置”在SA飞控上有什么用?我的FF9改装后,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设置失控返航(因为天地飞2.4G使用的格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也是FF9的老飞控,原来72频的,由于天线太长,买了天地飞9通的2.4G发射套装改装成了2.4G。
现在有一 ...

油门锁定对于飞控相当于有多了个保险。,单独调试电调电机还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也是FF9的老飞控,原来72频的,由于天线太长,买了天地飞9通的2.4G发射套装改装成了2.4G。
现在有一 ...

油门锁定对于飞控相当于有多了个保险。,单独调试电调电机还是有用的。FF9只要是用2.4G模式不管你用原厂还是兼容的高频头都是不能设置关控安全回航的。

网友:
我用的是frsky的2.4g套装,失控设置在接收机上设置。FF9失控设置只有在pcm模式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