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6b串充是这么接线吗?

楼主(2013-07-27):
两块3s5000的电,放点口并联接充电器么?
另外,里面的capacity cutoff是指总的截止充电量么,比如并充四块5000的3s?

楼主:
擦!刚才用并充板开30a,不一会就闻到焦糊味,充电线太烫……赶紧断电了

这不科学啊,30a怎么才能用?

网友:
咋看像串联了   还有30a最起码要用12号硅胶线

网友:
只充一棵6S 最好只用20A去充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擦!刚才用并充板开30a,不一会就闻到焦糊味,充电线太烫……赶紧断电了

这不科学啊,30a怎么才能用?

你这明显充电线太细了,换12#的硅胶线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各位大侠,图上这样的接线到底对不对啊!
还没通电试过

网友A:
你使用的是简单的串充板,就是把2个3S电池串成6S,或者把3个2S串成6S
但是你的电池输出线看上去好像是2个电池并联在了一起
这样的接法是不对的,不能充电
因为你的主输出线为3S,而你的平衡线接法为6s
要想能充电,平衡头接法没问题,主线应该是2个电池串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的是简单的串充板,就是把2个3S电池串成6S,或者把3个2S串成6S
但是你的电池输出线看上去好像是2个电 ...

谢谢了~我猜应该也是这样的,手头没有串联线还没试
不过306突然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