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车床木质皮带轮

楼主(2013-07-27):
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用优质细木板做的。大家也可以用枣木或者榉木来做,效果更好。做的所用工具

做出来的效果

网友:
牛逼啊 动手能力好强

网友:
用优质细木板做的? 我看是菜板吧、、、

网友:
用用是可以的,就是不美观,不能脱贫,更要致富。

网友:
不错 就是板差点了

网友A:
时间轴倒退了70年

网友:
画蛇添足。什么玩意。。。。。鉴定完毕。

楼主:
利用现有工具就可以加工。如果我愿意可以用云石机加工出金属皮带轮。对不想在外面加工的广大机油希望能有启发也就够了

网友:
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好!

网友:
高转速负载状况下很容易解体,注意安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轴倒退了70年

倒退了170年

网友:
支持亲自动手制作,反对只说不做说风凉话。

楼主: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不过盆友说的强度问题我考虑了一下,可以在周边加1mm铁板包裹来解决,还没试运转,根据试运转情况来定。
坏了的话,把木板拆下来,10分钟又做一个。不过下一步准备做塑料或者铝合金的了

网友:
增加强度:烘到80度浸环氧树脂,
俺10多年前就这么干了,效果是不错的。

网友:
老大这个皮带轮在箱体里面哦   金火的鸡鸡不错

网友(2014-02-11):
引用 楼主: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不过盆友说的强度问题我考虑了一下,可以在周边加1mm铁板包裹来解决,还 ...

这个就可用让床子转起来了,再做就做金属的吧!

网友:
供应给朝鲜的吗?

网友B:
想法不错,就是材料不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不错,就是材料不给力。

没办法,手头工具不给力,先这么玩。手头工具给力的时候会换掉。

网友C:
想法很好,但三角带传力主要靠侧面,吃上载荷后,侧向的压力细木工板恐怕承受不了,整体木桩的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法很好,但三角带传力主要靠侧面,吃上载荷后,侧向的压力细木工板恐怕承受不了,整体木桩的还差不多

其实吧,我做的有点偷换概念的成分,两个侧面(也就是槽宽)稍微有一点宽,这样底部用力大一些,侧面受力小一些。

网友:
也是,不车大件的话,这么大从动轮,平皮带就没啥问题

网友(2019-02-28):
木质皮带轮想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