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动力升级之路到底是对是错???

楼主(2013-07-27):
一开始用50元的无刷,很小,很轻,扭力很弱。

技术好了一点,觉得不够用了,换成了飞越的,扭力的确是好了一点点,但是却重了……

技术又好了一些,觉得飞越的也不够用了,狠狠心,换了2221-6。这玩意好大一坨,真的好重……

为了发挥2221-6,又换了大C电池,这下更重了……

接着,技术又好了一点,了解到6S,于是换了飞越的6S,电机虽然比2221-6轻了,但是电池重,最终还是重……

最后,也就是现在,飞越的6S电机扭力已经满足不了我了,试了一下花牌电机+花牌电调,扭力很不错,拿在手里加速,明显就感觉到了,但是……花牌电机很重,明显比飞越重了很多。外加我用了90A的电调(为了用高压舵机)。

飞机很重了,大概800多克。暴力飞下来只能坚持2分钟多。所以我现在疑惑了……

动力不断的加强,重量不断的增加,到底有没有增加飞行效果呢???我疑惑了

网友:
接着要升级成480了,又要重了

网友A:
还不如一步到位换蝎子2010,还有用6S没必要用那么大电调40A的都用不完。

网友:
楼主用了多少金属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一步到位换蝎子2010,还有用6S没必要用那么大电调40A的都用不完。

为了用高压舵机

网友:
90a的电调卧槽

网友:
有那必要吗·~?450MX 3S就很适合我操··爽啊·

网友:
我用2221-8,花牌50安,动力很不错。反正450练技术的,没必要过于暴力,太暴力维护起来更麻烦。

网友B:
450浆效差,升级到最后无非是提高转速,459转速太高了就不好飞了,直接上500练习很不错,最后搞个600很不错了,700的话经济允许就上,我指的是玩的起,好多人买个700后反而限制了技术的发展,因为不敢飞了,回头又拿450练习,但是450想练到极致不容易,因此500比较合适,所以不要再在450上折腾了,用450完成基本的八面航线就可以换飞机了

网友:
有必要高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浆效差,升级到最后无非是提高转速,459转速太高了就不好飞了,直接上500练习很不错,最后搞个600很不错 ...

蚂蚁说的很对!我现在就用500练习了!比450好飞的多!

网友:
800多克的 450也不算重吧?

网友C:
LZ入了折腾坑了。话说450就是用金子来打造,也还是450啊。自己也是一路走来,最终450从有副翼PRO轴传改成6S无副翼就打住了,实在是没有意义,真的没有任何意义。

我自己的结论就是,450由于机身大小及市场配件供应决定了它只适合新手入门并练习航线。要想3D,还是500或550开始吧。

网友:
一直花牌2836  3900kv的路过

网友:
一步一步升级过来也够折腾的,对于450来说,6S电机是没办法偷轻了,只能尽量在同功率下选择看哪家的最轻。但是电调可以选择轻型的,6S用40A电调足矣,若有30A高端定速电调配6S是最好。此外,鸡鸡最好能用塑料件的尽量用塑料件。再其次,改480用360大奖。450的终极升级也就这些了。

网友:
450再好也不如个300块的425库存货,飞起来的感觉差的天差地别

网友:
飞越1700KV+12T+345大桨+铂金450=3D四分钟   无压力890克(我现在用325,不够345暴力,但足够我飞了)

网友D:
阅尽天下美色然后说色空的是真领悟.有惑就是得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阅尽天下美色然后说色空的是真领悟.有惑就是得道.

牛逼人士

网友:
航模之路

网友:
450MX 3S就很不错

网友:
无底洞啊无底洞!

网友:
动力和重量之间互相消减制约,肯定有个平衡点,单增加一方面,不一定能提高整体效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入了折腾坑了。话说450就是用金子来打造,也还是450啊。自己也是一路走来,最终450从有副翼PRO轴传改成6S ...

非常赞同楼主的话

网友:
突破了基本配置规律,才会这么纠结。

网友:
数据不是很重要,适合自己的就可以了!!

网友:
动力都是根据飞行需求来的吧,,,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入了折腾坑了。话说450就是用金子来打造,也还是450啊。自己也是一路走来,最终450从有副翼PRO轴传改成6S ...

别人的回帖你也直接盗用啊,服了U

网友:
换全500的动力和电调吧,电池不升了。浆也换500的。

网友:
花牌3s电机   铂金40电调  手法好了什么都不是问题,感觉有种抓不住的动力。可能是比较轻。
3d一般68%油门够用了,练手法

网友:
花牌3s电机+铂金40电调             我觉得性价比最高
别迷信神马蝎子电机     450上面用它不值当啊 不值当

网友:
呵呵。这坑很深啊

网友:
花牌 6S 1880KV 电机+好赢40A 铂金

网友:
动力增加肯定耗电多,减去增加的重量,打折扣,标配一般最经济.
即使错了,也有动力增加,只是比例小,用飞行时间换动力.
我觉得飞行时间可以接受的话,就没错.
lz配台动力弱的吧,好有个比较,飞的方法不一样.

网友:
看帖回帖

网友:
不知道lz的技术去到那里,要求这么高?!

网友E:
花排铂金40用在450不错了,不能满足你就上大鸡,别折腾小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花排铂金40用在450不错了,不能满足你就上大鸡,别折腾小鸡了

赞同楼上的说法,450就是一个练习机,3S足够暴力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450浆效差,升级到最后无非是提高转速,459转速太高了就不好飞了,直接上500练习很不错,最后搞个600很不错 ...

你说的8面是指,本人比较小白

网友:
我亚拓600的电调才80,楼主厉害

网友:
你也太牛逼了。我的花牌6s  1880kv电机。配1300mah电池。5分钟85油门的3d下来还有3.8v。。。。。。你的电调绝对漏电了,呵呵。

网友:
生活百态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8面是指,本人比较小白

正飞4边航线,倒飞4边航线的基础条件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