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电池的并联,看看这样的并联方式可不可以。

楼主(2013-07-27):
两款完全一样的2200 3S的锂电池,按照下图这样并联可不可以。
使用同一个T插和平衡头
在充电和放电时会不会有不平衡出现。

麻烦各位大大帮忙看一下

网友A:
明确告诉你,会出现不平衡.
有相同的电池可以实验下,并联充电放电N次后,再并联充满,分开测量电压,会有一定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确告诉你,会出现不平衡.
有相同的电池可以实验下,并联充电放电N次后,再并联充满,分开测量电压,会有一定的 ...

那就是说这样的是不可取的,有点想不明白,但自己总感觉哪里有问题,难道是接线方面有不合适的?

网友:
是电池内部差异,导致充电的时候会有的充不满,时间久了对电池不好.
可以独立充电,并联放电

网友B:
并联是对的。平衡头是不能用同一组的。你这个是2个3S的并联。并联后。应该用6S的平衡头

网友:
直接搞个并联线不就简单了吗?

网友:
只要是完全相同的两组电池,这样并联是可以的,3S2P

网友:
不是有并联线么,何必这么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并联是对的。平衡头是不能用同一组的。你这个是2个3S的并联。并联后。应该用6S的平衡头

不要 误导哦 并联 跟6S有毛关系

楼主这个方法 其实还是 可以的  毕竟把每块单体都并联了  理论上说 比用并联线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联是对的。平衡头是不能用同一组的。你这个是2个3S的并联。并联后。应该用6S的平衡头

怎么可能用6s平衡头

网友:
完全可以,一点问题都没有,放心用吧,不要被误导。

网友:
楼主这样没问题的  电池内部也会自平衡的 只要电芯质量过得去就没问题

网友:
可以。电池的不平衡不是由于并联造成的。

网友:
没有问题吧,多节充电不就是并联吗

楼主:
谢谢各位,这样我心里有底了,我试几天后给各位汇报一下使用情况

网友:
LZ的并联方法完全没问题,同一个T插同一个平衡头。相同性能状态的电池效果更好。不要被误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明确告诉你,会出现不平衡.
有相同的电池可以实验下,并联充电放电N次后,再并联充满,分开测量电压,会有一定的 ...

LZ的电池组单体并联很好啊,标准的3S2P。您所说的并联充满,分开出现电压差异是电池本身的问题,不是并联造成的。同样的充电器对两组电池并充和单独对每个电池充电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的电池组单体并联很好啊,标准的3S2P。您所说的并联充满,分开出现电压差异是电池本身的问题,不是并联 ...

不一样.

楼主:
实际上我一开始纠结于连线的方式,

我一开始想用下图的接线方式,但后来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要 误导哦 并联 跟6S有毛关系

楼主这个方法 其实还是 可以的  毕竟把每块单体都并联了  理论上说 比 ...

只是电压不变。6S单个平衡充。没什么不对啊。就是3S 2P而已。6S平衡头没什么不对。 充电的时候选电压选对就行,不过不知道什么充电器支持这样的6S充电才是真的。

我想估计要用6S 11.1V充电器 有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是电压不变。6S单个平衡充。没什么不对啊。就是3S 2P而已。6S平衡头没什么不对。 充电的时候选电压选 ...

如果是用 1个6S的平衡头 分别连接每个单体的话
再加是要并联 你会发现 当线接好之后 就会 直接造成 至少有一个 单体被直接短路了
如果是 分别平衡充 也是要用两个3S的平衡头

楼主:
看了这个文章后就更明白了,http://www.docin.com/p-280073579.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用 1个6S的平衡头 分别连接每个单体的话
再加是要并联 你会发现 当线接好之后 就会 直接造成 至少 ...

对的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2个 3s的 平衡头  其实也就是6s的平衡头一样的 不过充电器 里的输出一般不支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