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片+不锈钢方管机架四旋翼 已炸!!!

楼主(2013-07-27):
帮朋友装两架4旋翼,都是买成品机架,naza飞控,两架都挺稳的。装完心痒痒,决定自己也做一架,我喜欢自己做机架。硬盘片做中心版,15*15不锈钢方管做机臂,轴距600,可折叠;玉兔2飞控、中特威30A电调、28块海宝电机。顺利起飞,但是定不了点。总是向前飘,调平也没什么效果。和没GPS有关吗?

已炸,损失电机一个,机臂一根。原因是空中甩掉了两支桨,我把朋友的12寸桨装上试一下,可能离心力太大,把桨保护器的橡皮筋甩掉了。上两张首飞前遗照,这两张照片还是朋友在首飞前拍的。

网友:
嗯 不懂,但觉得很历害

网友A:
起飞重量多少、多大电池、能飞多长时间!

网友B:
汗,飞四旋翼桨夹非紧固式不可,挤压式桨夹射桨都是常事,你竟然敢用皮筋上12寸桨!!!~~~没削到人算你运气

网友C:
问下海宝电机用起来咋样?

网友D:
桨保护器降低了动力系统的可靠性,只能用在固定翼上。

一般的固定翼有滑翔能力,姿势调整也不需要动力系统的参与,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可以滑翔迫降,降低动力系统的可靠性来换取炸机损失在固定翼上是可以接受的。

多旋翼没有固定翼那种滑翔能力,且任何姿势调整,都靠动力系统来完成,降低了动力系统可靠性对多旋翼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玩多旋翼,桨要与电机可靠连接,不能上桨保护器。

网友E:
不锈钢的机臂也会炸坏?炸的力道很大吧。轴距600又是12寸桨,怎么看也不应该用皮筋绑的,这个不炸才是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重量多少、多大电池、能飞多长时间!

重量没称;电池是3S,2800;还在调试阶段,没飞过全程。

网友:
没GPS肯定定不了点的么
只能保持姿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海宝电机用起来咋样?

我入魔时间不长,用的电机不多。之前做船是用新西达电机,朋友那两架4旋翼用的是郎宇和恒力电机。比较直观的感觉是海宝的噪音要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锈钢的机臂也会炸坏?炸的力道很大吧。轴距600又是12寸桨,怎么看也不应该用皮筋绑的,这个不炸才是意外。 ...

也不是怎么坏,就是装电机的地方变形了。应该是炸机时这一轴先着地,另3轴没什么事。

网友F:
不锈钢。。。不沉吗?我感觉金属机臂上电调反过来放比较好,再涂点硅脂,散热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保护器降低了动力系统的可靠性,只能用在固定翼上。

一般的固定翼有滑翔能力,姿势调整也不需要动力系 ...

谢谢。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汗,飞四旋翼桨夹非紧固式不可,挤压式桨夹射桨都是常事,你竟然敢用皮筋上12寸桨!!!~~~没削到人算你运气 ...

请问,紧固式桨夹是这种有顶丝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锈钢。。。不沉吗?我感觉金属机臂上电调反过来放比较好,再涂点硅脂,散热刚刚的
很薄的方管,要不就没这么容易变形了。
我有纠结过是不是要反过来放,后来考虑到这样放螺旋桨的风可以直接吹到电调的散热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紧固式桨夹是这种有顶丝的吗?

这种非多旋翼才靠谱,挤压式的飞多旋翼也会射桨的~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非多旋翼才靠谱,挤压式的飞多旋翼也会射桨的~小心

噢,谢谢。我正准备买挤压式的桨夹呢,幸好您及时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紧固式桨夹是这种有顶丝的吗?

对,一般都用子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