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配置,大神参考下

楼主(2013-07-27):
玩固定翼
FPV
有段时间了,想入四旋翼。潜水一段时间决定购机,配置如下。X600 机架*1
F4006
电机
*4
好盈飞腾18A*4
兔子2代
3S4200
这样配置如何?请大神们推荐下,谢谢

网友:
高手解答下~~

网友A:
能飞起来,一分钱一分货,lz飞过固定翼,但是多旋翼更吃设备
这套装备,飞的不难受也不会太舒服,入门套装

网友:
如果换成NAZA控是不是比较舒服了??

网友B:
NAZA+GPS+650+铂金30A+电机自选

网友C:
你这标题有问题,只能说大神配置新手来参考下,没你这么说的。

网友D:
既然用了飞腾电调,就上4s吧!我原来用4006也上3s,有点后悔了!玉兔2玩fpv,应该一次性投资osd和gps才好玩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