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ite起飞后向前漂移比较厉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27):
最近刚入了lite,安装完以后,起飞飞机往前冲的比较厉害,微调需要调整很多才能修正。请问是怎么回事?我的飞控安装也比较水平,就算有点偏差也不应该会向前漂那么狠吧,熟练各位帮忙解答。四旋翼是自己diy的异性机架,飞控四个电机的距离是一样的。

楼主:
有没有人能解答一下啊。

楼主:
技术在不在啊。。。

网友A:
感觉应该是飞控不在机子的重心位置导致的。尽管你的四个电机间距离是一样的。但是由于是异形机架,并不等于重心一定在四个电机轴线的交叉点上!鉴于机子向前漂移,现在可以先将电池位置向后移动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是飞控不在机子的重心位置导致的。尽管你的四个电机间距离是一样的。但是由于是异形机架,并不等于 ...

可是我把重心调到了中心点的啊,如果因为重心原因那飞控应该会修正的,就算漂也是慢慢漂,我这种是感觉像打着杆的那种感觉往前前进。

网友B:
lite的飞控,与V2相差3倍价钱,应该是V1的翻新产品,这样的现象应该正常的,和重心位置原因不大,要不大家都去买lite,记住便宜没好货,大疆公司可不是傻蛋,要不搞一大帮人,去搞什么算法,是有原因的!,在我看来,lite是玩具,v2上四旋翼,WKM上六旋翼,才是最佳算法,保险系数最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把重心调到了中心点的啊,如果因为重心原因那飞控应该会修正的,就算漂也是慢慢漂,我这种是感觉像 ...

那你想法方法测一下每个电机安装得是否水平?也就是说,四根电机轴应该是平行的。这个问题我曾经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想法方法测一下每个电机安装得是否水平?也就是说,四根电机轴应该是平行的。这个问题我曾经出现过。 ...

我的是异形折叠的折叠起来四个电机在一起,目测没有什么偏差,就算有细微偏差也不会在飞行时产生那么大偏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异形折叠的折叠起来四个电机在一起,目测没有什么偏差,就算有细微偏差也不会在飞行时产生那么大偏 ...

再不行就加大一下对应的感度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te的飞控,与V2相差3倍价钱,应该是V1的翻新产品,这样的现象应该正常的,和重心位置原因不大,要不大家都去买 ...

本人正在使用你说的这个便宜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0591&extra=page%3D3%26filter%3Dauthor%26orderby%3Ddateline%26orderby%3Ddateline

网友:
楼主试一下,上电后等两分钟在起飞!

网友:
沒圖不知道是啥狀況,況且又是diy機架很難判定,請把裝備列出、拍些圖、最好連視頻一起傳上

网友C:
本人也正在使用你说的这个便宜货!飞了6个月100多个起降,十分稳定!

网友D:
首先,发现飞行器在姿态模式飘得时候不要用遥控器的微调。这样治标不治本!
建议LZ
1、把遥控器微调都调成0,EPA全部是100%,行程全部调回100%,然后校准下遥控器;
2、检查飞控是否粘贴的基本平行
3、检查飞控是否粘贴在重心位置(异型机架是否有其它要求不知道)
4、检查马达安装是否都是基本垂直的

LX继续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发现飞行器在姿态模式飘得时候不要用遥控器的微调。这样治标不治本!
建议LZ
1、把遥控器微调都 ...

我一直这么做的,可惜就是漂,所以只有垫高飞控然后再加微调辅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B:
lite的飞控,与V2相差3倍价钱,应该是V1的翻新产品,这样的现象应该正常的,和重心位置原因不大,要不大家都去买 ...

LITE没你说的那么差,虽然比V1便宜一半,但个人感觉比V1靠谱,至于稳定性并不比V1差,便宜是因为便宜在没那么多拓展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也正在使用你说的这个便宜货!飞了6个月100多个起降,十分稳定!

lite的飞控,才出来几个月,怎么也没有6个月吧,v1现在不生产了,只有lite的飞控和v2 飞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LITE没你说的那么差,虽然比V1便宜一半,但个人感觉比V1靠谱,至于稳定性并不比V1差,便宜是因为便宜在没 ...

没有这么简单,自从v2出来后,价格与v1一样,怎么办?改个名字吧,于是把v1换成lite的 包装卖,v1不生产,只生产v2,这样有v1的客户不至于心里不平衡,自认为比lite高一等,其实是一样的,老产品新卖,产品v2,可能在硬件上产品精度比v1高,如陀螺仪精度等各个方面,不单单是功能的多少,在一般的情况下,区别很小,如在高清电视上放标清视频,和普通电视上的画质区别不大,但如放高清视频呢?,真正的区别我们不知道,大疆知道,现在卖照相机的商家都大吹像素越大越好,其实镜头的好坏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去把控好好校准一下吧!

网友:
发些图和视频上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么简单,自从v2出来后,价格与v1一样,怎么办?改个名字吧,于是把v1换成lite的 包装卖,v1不生产,只生产 ...

碉堡了,这内幕你都知道。。。至于高清与标清,和你感觉差不多哈,所谓的高清电视,无非是多带了几个接口而已,效果好坏真正取决于信号源码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