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啥模拟器好呢?大家都用那个多呢?

楼主(2013-07-27):
本人用的是06年买的xtr模拟器,但好像缺乏翻转倒飞的练习,机型也是比较早期一些的,有上网更新的程序吗?请教魔友用哪个好呢?我有必要再买一模拟器个吗?

网友A:
用凤凰吧

网友:
g6.5 凤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凤凰4

谢谢你的回复,请问用哪个凤凰好呢?上面那编号是版本号吧?用哪一个好呢?在TB有卖吗?

网友:
凤凰4.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请问用哪个凤凰好呢?上面那编号是版本号吧?用哪一个好呢?在TB有卖吗?

我的是12IN1的,用着不错,仿真度挺高的,某宝上很多的,或者你只要凤凰4模拟器,不要多合一的也行,便宜点,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凤凰。。。貌似有自动更新,可以升级到最高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凤凰吧

谢谢你的回复,是凤凰相对好一些吧?

网友C:
凤凰的画质好,但是真实度,我觉得还是Realflight高一点,我用的是G5.

网友D:
G6都吳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凤凰的画质好,但是真实度,我觉得还是Realflight高一点,我用的是G5.

这G 5是凤凰的吗?我用的reflex xtr这模拟器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G6都吳錯的!

 g6是凤凰的吗?和g5比较有啥不同呢?只是版本新一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G 5是凤凰的吗?我用的reflex xtr这模拟器好吗?

RealFlight G5。凤凰的版本一般都说4.0p等等

网友:
在用凤凰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alFlight G5。凤凰的版本一般都说4.0p等等

是这样明白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明白了,谢谢你的回复!

不客气,祝爽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g6是凤凰的吗?和g5比较有啥不同呢?只是版本新一点吗?

G6不是鳳凰的。G6和G5是一樣,只是較新。我覺得G6適合新手練習,鳳凰適合進階!G6有完整訓練課程,跟著練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G6不是鳳凰的。G6和G5是一樣,只是較新。我覺得G6適合新手練習,鳳凰適合進階!G6有完整訓練課程,跟著練 ...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我在用的是reflex  xtr模拟器版本较旧,现想学习倒飞练习但这版本没有,这款模拟器好吗?用的人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我在用的是reflex  xtr模拟器版本较旧,现想学习倒飞练习但这版本没有,这款模拟器好吗 ...

我用的是ALL IN ONE SIMULATOR,內有G6和鳳凰4.0、加密狗一隻、接線。要用真控玩!另有模擬器連手柄的。

楼主:
“ALL IN ONE SIMULATOR”这个TB有卖吗?要多少钱呢?真控我有。

网友E:
顶好友帖子!

买多合一,凤凰4.0+G系列版本越高越好,一般G5、G6、G6.5~~~

买硬件支持的,不要软件解密的,凤凰4.0和G5都有中文版的,凤凰4.0对电脑硬件要求低,门槛低,画质全开最高,普通显卡无压力,参数相对G系列好调一些,G系列感觉参数太复杂了~~~

目前主用凤凰4.0,G5中文版很少用~~~

网友:
G系列对电脑硬件要求高,画质开高了普通电脑怕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好友帖子!

买多合一,凤凰4.0+G系列版本越高越好,一般G5、G6、G6.5~~~

谢谢你好友,你说的这些使我对模拟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看来大多数人还是爱用这凤凰,谢谢你这详细的回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好友,你说的这些使我对模拟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看来大多数人还是爱用这凤凰,谢谢你这详细的回复 ...

不过听说G6的重力模拟与真机手感比较接近,相对比凤凰真实感更强一些,各有优缺点吧~~~

我打算凤凰玩熟了,再研究折腾G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过听说G6的重力模拟与真机手感比较接近,相对比凤凰真实感更强一些,各有优缺点吧~~~

我打算凤凰 ...

谢了好友!我也照你这样的路子走吧,先用凤凰后用G6.还有我用的xtr这模拟器如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了好友!我也照你这样的路子走吧,先用凤凰后用G6.还有我用的xtr这模拟器如呢?

XTR这款模拟器没用过,无法评价呀~~~

看大家全都在用凤凰和G系列,就这两款是主流,应该不会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XTR这款模拟器没用过,无法评价呀~~~

看大家全都在用凤凰和G系列,就这两款是主流,应该不会错的! ...

是的,你说的没错,我也相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