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系列之1)大家的 911的主马达铜齿耐用吗?我的已经OVER了,其他的零件都没坏过

楼主(2013-07-27):
大家好!这是我的处女贴!欢迎来捧场!

大家的 911的主马达上的铜齿耐用吗?我的已经OVER了,其他的零件都没坏过,飞了约100电左右,,

齿上已经有一道和塑料齿轮厚度一样宽的凹槽了,现在用手拨齿,塑料齿轮上已经有一段(约20齿)不能使铜齿转动了,空过了!!
请大家谈谈,,
自己感觉911无处调节铜齿和塑料齿轮之间的间距,这点不好!希望改进,以前是用手拨浆,转到一定圈数和角度,总要一卡一卡的,转不动了。现在不卡了,顺了,但铜齿坏了,,

觉得911飞行时,那个很尖锐的声音,就是因为齿间的间隙太小了,现在那个很尖锐的声音消失了,音调变钝了,可以飞起来,但无力了,锁尾也有点说不住了,会微微反时针转,,,
想除了买哪个铜齿(7T的)外,能不能把911齿间的死固定,改为齿间间隙可调的呢??
还有就是换911的主马达铜齿有什么高招,要啥工具吗??

恭请前辈高人指点,,,

网友A:
我的也是特别不禁使,x宝有这个铜齿的   一元一个   换时用钳子吧要换的夹碎    把新的顶上就ok了

网友B:
楼主  911控会改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特别不禁使,x宝有这个铜齿的   一元一个   换时用钳子吧要换的夹碎    把新的顶上就ok了

是的,TB有卖,1元个,已加购物车了。

我的911,除了铜齿磨坏,4个月了,每天2-4个电,其他的配件至今未坏过,很耐炸啊,准备把剩余的配件,再买全缺的配件,组装成另一个新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TB有卖,1元个,已加购物车了。

我的911,除了铜齿磨坏,4个月了,每天2-4个电,其他的配件至今 ...

别折腾了,两架911没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911控会改手吗?

这个鸡鸡的原装控没改过。其他的控我改过,以前改过艾特300的控,我改过7E的控。911原控我拆过

网友C:
一般100电还可飞的,我的飞了几百电才报废的,铜齿已完全磨损,看了楼主的图那铜齿还可用的,换铜齿时用火机烧一下然后再用力把铜齿拔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鸡鸡的原装控没改过。其他的控我改过,以前改过艾特300的控,我改过7E的控。911原控我拆过

一个摇杆上有两个电位器,搞改控,就要改线路---要飞线,理论上是可以的。但一般动手能力差的人不好改,显得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100电还可飞的,我的飞了几百电才报废的,铜齿已完全磨损,看了楼主的图那铜齿还可用的,换铜齿时用火机 ...

您的主意我试下。。。

网友:
我的泉速飞了80电了,有点磨损,但觉得再飞80也行

楼主:
航模有钢材加工的齿轮就好了,,

网友:
我没坏过这个齿轮

网友D:
别用润滑油,加快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用润滑油,加快磨损

不是网上有卖一种白色的塑料润滑脂吗?还有凡士林,还有锂基润滑脂????有说可以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网上有卖一种白色的塑料润滑脂吗?还有凡士林,还有锂基润滑脂????有说可以的啊,,,

小飞机加了润滑油作用不大,还会加快磨损铜齿。因为润滑油容易吸附灰尘。

网友:
唉   我的飞了没几次晶振脱焊了  是贴片的那种  我焊了  飞了一次又不行了  谁知道怎么办啊?   能不能改成圆柱的晶振  那个也好更换  坏了随时换

网友(2013-12-02):
好机自哦

网友:
小飞机加了润滑油作用不大,还会加快磨损铜齿。因为润滑油容易吸附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