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模块求助,请大哥大爷技术帝,技术宅来瞧一眼,吐吐曹!小弟感激涕零!

楼主(2013-07-27):
我的gps模块主芯片没有型号,原来是用在雀蜂osd上面的,哪位大神知道这个模块定位精度怎么样,我想用在玉兔二飞控上面!
玉兔二原装GPS用的是6m模块,精度跟我那个比的话两者差多少呢?
如果我那个模块精度跟玉兔原装gps相差太大不能用的话,可不可以用这块6m的模块,跟玉兔原装比的话精度又相差多少?接口这些都木没问题,都是TTL接口

蜂雀

网友A:
原子的和玉兔的都是NEO 6M 精度应该是一样的,不过玉兔卖的是有源天线,原子的那个是无源天线,无源的搜星慢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子的和玉兔的都是NEO 6M 精度应该是一样的,不过玉兔卖的是有源天线,原子的那个是无源天线,无源的搜星慢 ...

有源指的是那颗可充放纽扣电池吗?还有我的那块芯片型号可以辨认吗?

网友:
回帖是美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源指的是那颗可充放纽扣电池吗?还有我的那块芯片型号可以辨认吗?

不是,纽扣电池是用来断电后保存卫星位置的,有源天线都有独立的天线电路板。

你那个拆下来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左边有源天线  右边无源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