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飞控难道也会丢固件?

楼主(2013-07-27):
为啥接上数据线后,调参软件不见了,只剩下log文件目录和另外一个目录,调参软件呢?

楼主:
另外,还有个问题,为啥起飞的时候推油不能平稳起飞,六旋翼非要自旋一下才能起飞,起飞后倒是挺平稳的,难道大家都是这样的?

网友A:
我的六旋翼很平稳起飞

网友B:
被杀毒软件暂时隔离,我金山毒霸误报好几次了,现在连电脑前都是先把毒霸关了。

网友C:
为啥起飞的时候推油不能平稳起飞,六旋翼非要自旋一下才能起飞
这个应该是你的 电力部分没有安装好吧~! 我的6旋翼空机任意推油 都很稳的离地。

网友D:
被360 等杀毒软件清除了,在这里下载一个,放到U盘下,即可。无需安装。
http://www.xaircraft.com/cn/portal.php?mod=view&aid=64

楼主:
谢谢,升级了1.07,起飞就很平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