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的"刹车"?

楼主(2013-07-27):
电调的刹车功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给电机一个反向力,让输出轴迅速不动

网友A:
车船用刹车和空模用的好像还不完全一样

网友B:
楼上几位说的都对。一般刹车设置会应用在希望飞机落地后电机立即停止转动,防止地面伤桨的机型。有起落架或前拉、腰推的一般都不用。

网友C:
动力滑翔机使用折叠桨要设刹车,刹车后桨不会随气流转动,可以折叠收起来减小阻力。还有电动模型车用刹车功能。

网友D:
学习了,顺便请教电直用这个功能有意义吗?

楼主:
那模型汽车的刹车与电调的刹车是不是要同步设置才行?

网友E:
似乎还有的会反向旋转哦。

网友F:
电车的刹车是有电调来控制马达的转速来实现的,一般竞赛时不设置马达反转(即倒车)。枪式遥控器的刹车和倒车是同一个推扳机动作,在设置有倒车功能时,你要先减速到马达不转,再重复刹车动作,电调才会判定让电机反转,不然一次刹车没减速完再退扳机,电调依旧是执行刹车命令。

网友G:
巩的1:8 大脚是FS iT4用控来控制, 杀车先用反扣,再反扣一次就倒车了

网友H:
怎么 设置刹车 ?????????

网友I:
电调设置三

网友J:
新人,帮顶,求罩

网友K:
车模会用得上

网友L:
理解为停车的意思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