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玩KT330、求配置

楼主(2013-07-27):
求各位大大推荐一套配置、电机手上有
机子80-85翼展 KT板子、双面覆膜的重量还不知道多重

朗宇2212 980KV 1400KV

电调好赢 20A 40A

舵机盛辉9G

桨差不多要用多大的?
这些能用吗?  还有电池用多大?时间尽量在7-8分钟

网友A:
KV980 9寸10寸都行 1 20A电调就够了

1400KV的话 8寸9寸 需要30A电调
电池1300毫安的吧
别再大了
最好1000或者8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980 9寸10寸都行 1 20A电调就够了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