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请进)帮忙解决z15N横滚问题!!

楼主(2013-07-27):
      我的设备是s800+z15+nex7,以前拍摄的时候云台水平都没有问题,云台的旋转与俯仰都在左手控制,右手油门只控制横滚,拍出来片子的水平都一切正常。      今天拍摄的时候,也是等待了近3分钟云台自检结束才起飞的。起飞后就发现云台不平,当时没有太在意,回来看视频时发现,起飞做高速航行的时候,云台横滚方向在前进时在向右侧倾斜,然后云台手做了微调,随后向正前方推进时一切正常,当即将飞临拍摄主体时,云台手做了较大幅度的旋转与俯仰动作,此时云台的水平就发生了变化,而且水平向左偏离的位置非常大。详情看图:

1、这是刚起飞时的画面,此时画面向右倾斜

2、向前推进倾斜角度更大

3、云台手做了微调

4、微调后向前飞又一切正常

5、微调后向前飞又一切正常

6、再向前飞一切正常

7、此时飞临拍摄主体,云台手要做180度旋转及控制

俯仰跟随主体的动作,此时云台向左发生倾斜

8、随着跟随动作,云台继续向左倾斜

9、此时倾斜越来越大

10、看此时的地平线!!!

11、飞过来后,地平线就成了这样

PS:拍摄过程中,云台手完全没有触控横滚摇杆。

网友:
貌似我也遇到过...

网友:
我也这样的,今天还有个怪事,复位档镜头向下垂直居然反过来斜着朝天了,重启后又正常了,不知道有没升级程序

网友:
貌似有辆地面微波发射车,不知道是否存在干扰。

网友:
不说云台,只说你们的胆量,真大,佩服,想过掉下去的后果吗?

网友:
下面好多人

网友A:
请 先看下看下,subtrim,有没有动到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

何以说此现象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 先看下看下,subtrim,有没有动到数值。

能否详解,什么数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何以说此现象正常?

可能你一直没注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一直没注意吧....

以前也多次做过这个动作,都正常啊~~跟随主体调头,这是航模摄影的基本动作吧。。

网友:
关注一下,看看学学。

网友C:
NEX7是不是用原厂电
如果是副厂电,电比较轻,Z15不是平衡重量便会左重(畫面侧右)

网友D:
云台手随时微调横滚,这是必要的素质啊,云台横滚偏移应该不会成什么大问题吧?

网友:
飞机不是绝对正向,也会拍回来地平线不是平的,很正常啊。
再说,及时修正是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NEX7是不是用原厂电
如果是副厂电,电比较轻,Z15不是平衡重量便会左重(畫面侧右)

用的是原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云台手随时微调横滚,这是必要的素质啊,云台横滚偏移应该不会成什么大问题吧?

确实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以前都一切正常,就昨天飞了2个起落,然后才发现这个问题,据我的云台手说,他以前飞的时候右手都不碰摇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没有给出明确答复是什么问题么?

不用返厂了,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