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用无刷电调是这样改成船用无刷电调的!

楼主(2013-07-27):
      相信很多玩模型的朋友海陆空是少不了的:电动、油动,固定翼、直升机、高速车、高速船等,样样俱备!同时各种闲置的电机、电调肯定不少,请看下是怎样将车用无刷电调改为船用无刷电调的,有做工不正确之处请新老手指点,大砖大石头都可以拍过来。
   1、改装前的车用无刷电调:HSP 75A台湾原产车用电调,利用原来散热铝片,在左右各切一条5mm左右的槽。

      2、将事先准备的两条铝管与硅胶管对接,用AB胶粘贴在散热器的开槽处。在散热器开槽的两边用硅胶加塑胶片挡住固定,做内部防水。

  3、用弯好的铝片套在散热器上面,并用AB胶固定在散热铝片上面。

4、最后将散热器锁紧在原来的车用电调上面,在周边用硅胶做好防水,这样车用无刷电调改为船用无刷电调大功告功,专业的船用电调太贵,这样改省了不银子,经测试比专用的散热性能更强,因为原来车用电调散热器有很多小槽可以过水。

整体试装试水效果很不错,船用无刷电机也是将3650,KV3300的车用无刷改的,配11.1V 3000MAH,30C锂电可轻松破100公里时速。

楼主:
沙发一般是属于自己的,呵呵。

网友A:
哈哈,改的不错,我还在想船用改成车用的呢,全是船用电调,想入手大脚车,之前烧油的玩儿坏了,试试电的

网友:
这配置 用3S能破百? 表示怀疑!除非楼主用视频来说话

网友B:
配11.1V 3000MAH,30C锂电可轻松破100公里时速。
我真的不相信你这一条船 这样的配置  能破百  怀疑中!!!!

网友:
有想法,不错不错,顶了

网友:
破百?不信!!视频!!!

网友:
顶一下     希望楼主说的是真的

网友:
哇不错啊  那个硅胶防水那么厉害、

网友:
电调改的不错,
但,破百的牛皮吹的太大了~

网友:
我以前用过这电调在船上好意烧的

网友:
我的猛士车就是水冷的、

网友:
电调改的不错,破百大家都在质疑!来个视频!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学习下··帮顶!

网友:
等看“輕鬆的破百哥”

网友C:
是玩具壳吧?破百不是那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玩具壳吧?破百不是那么容易的!!!

玻璃钢的,85cm长的O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改的不错,我还在想船用改成车用的呢,全是船用电调,想入手大脚车,之前烧油的玩儿坏了,试试电的
...

也容易改啊,呵呵

楼主:
破百不是主题,主题是将闲置的车用无刷电调成功改为水冷船用电调,哈哈!

网友:
这壳能破百那么厉害。。今后改玩玩具船,什么玻璃钢,碳纤壳O连个百都破不了。。扔了

网友:
妖怪,快快给我出来。。。。。。。。。。

网友:
楼主在主观意想上自已的小船破100了---大话西游记

网友:
多好的帖子,如果最后不来硬推那一下高潮,就完美了。怪可惜的。

围观A5破百。

网友D:
有那么多隔板为什么不铣成Z形水路?那样效率应该更高

网友E:
这船 能破百 ????????你点机是怎么改的 可以学习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那么多隔板为什么不铣成Z形水路?那样效率应该更高

不必铣成Z字形的,本来每片散热槽都是相通的。进出口改为左上和右下,中间那些全是相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船 能破百 ????????你点机是怎么改的 可以学习下吗?

很简单的改装,其实也没什么,主是将车用的那一套动力移到船上,改下水冷就行了。3S不到破百,4S是绝对可以的。

网友:
破败?表示怀疑,不过楼主的方法值得大家学习,哈哈。

网友:
改的真不错,这样散热效果一定很好。
不过好像听说车用电调和船用电调的程序不一样
具体哪不一样没研究过~

还有船要想高速,不是一味的加电池能达到的。

网友:
改得很好思路很重要,属于有思想的改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必铣成Z字形的,本来每片散热槽都是相通的。进出口改为左上和右下,中间那些全是相通的。

有点明白了

网友:
生产船用电调的厂家表示鸭梨巨大。。。。

网友:
螺旋桨转速破百咯~~围观围观

网友(2013-12-10):
电调改的不错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这样的效果并没有很大的作用。最好水冷板直接在功率管上面。

网友:
围观破百视频

网友:
水冷电调是亮点

网友:
破不破百不重要,穿跑的直和稳更重要,只要动力足,随便一个木板也能破百。

网友:
楼主改得可以,但破百就不用想了,不会发生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配11.1V 3000MAH,30C锂电可轻松破100公里时速。
我真的不相信你这一条船 这样的配置  能破百  怀疑中!! ...

其实我想说  根本不信

网友:
如果用汽车拖着船跑是可以破百的。大家不要怀疑。

网友:
你看人家中山舰不就破百了吗。就是汽车拖着跑破百的。

网友(2014-06-14):
手工不错,但这船能破百真接受不了,能发下破百的船型图吗?不会真是那条955小船吧!想像不出!

网友:
楼主的船还在吗 破百了没

网友:
好想法·表示支持

楼主:
破百没有,但破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