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s电池飞行电压报警设定

楼主(2013-07-27):
我飞四旋翼,使用4s
电池
5000mah的,应当将报警电压设定到多少?
自己设定到3.7v的时候,一起飞就报警,那是因为这个电池已经有点鼓了,可以理解。但是有人说电池设定到3.2v报警就成,是这样吗?
还有人说电池只要实际电压不低于2.85v就没事。
请有经验的说说吧。

网友A: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B:
电压设高报警,就是为了让电池不鼓,
既然电池已经鼓了,说明寿命已经快到了,
既然快不行了,设到2.85V也没有问题,飞几次算几次吧

网友C:
看来Lz的电池状态不行了,设3 .0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来Lz的电池状态不行了,设3 .0吧!
路过,学习

网友E:
我,前天,3.3V,降落墨迹了几秒钟,炸鸡了!

网友F:
最好设在3.6左右 你设到2.85v 或3.2v 3.3v时可以测一下电压 他们会差0.05以上 这样对电池不好(我的是这样,不知道各位的电池怎样)也会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G:
3.3V~3.6V还是安全一些。因为有返回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