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直控里大小舵怎么设置?

楼主(2013-07-27):
电直新手请教下各位魔友:450悬停、航线、3D模式下,升降、副翼、方向舵大小舵量一般分别设置多少,大小舵量切换开关怎么设比较方便?我是将大小舵、感度切换全部设置在飞行模式开关上。还有个SCP小鸡,也问下大小舵量一般设多少合适?先谢过。

网友A:
我飞直升机没有设大小舵,固定翼才设大小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直升机没有设大小舵,固定翼才设大小舵。

我只飞直机,现在也是没有设(默认100),主要想学习学习,直升机到底需不需要设,设多少,设了对飞行控制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B:
是D R双感度啊,有DR开关啊 设置了之后就有2种舵量啊,和正常 油门 和3D 油门那样 有2种你自己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D R双感度啊,有DR开关啊 设置了之后就有2种舵量啊,和正常 油门 和3D 油门那样 有2种你自己设置。

是有三个DR开关可以切换,我的问题是电直有没有必要设(我是用默认的100),有必要的话一般设多大,有什么好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有三个DR开关可以切换,我的问题是电直有没有必要设(我是用默认的100),有必要的话一般设 ...

DR 是飞行的熟练度来使用的,你飞到熟练的可以加大感度,新手感度哪有100% ? 一般是70-80%  感度打了舵量行程大了飞机飞机动作 反应很快,舵量小了 动作反应柔。。一般新手没去折腾这个,油门也有好几档啊, 练习的,再 激烈一点的3D,,暴力3D的3段开关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 是飞行的熟练度来使用的,你飞到熟练的可以加大感度,新手感度哪有100% ? 一般是70-80%  感度打了舵量 ...

哦,这样说我明白点了,我的DR有三个三段开关,但我可以把DR的切换直接设到飞行模式切换的三段开关上,模式1、2设为悬停、航线练习模式,将所有DR设为70-80%,3设为3D模式,对应DR设为100%,练习熟练后也可以将所有模式下DR都设为100%,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样说我明白点了,我的DR有三个三段开关,但我可以把DR的切换直接设到飞行模式切换的三段开关上,模 ...

是这样!

楼主:
非常感谢,下次飞调整一下试试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下次飞调整一下试试啦。

感度高了打舵 机身反应快,前后左右快 新手有时候紧张 会打 大机身变化太快反应不过来,慢慢 学呗。

楼主:
嗯,慢慢学、慢慢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