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Phantom 的电压保护怎么设?

楼主(2013-07-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飞9分钟,不错了。挂云台、图传没?

网友:
连接电脑。打开调参软件,就可以设置了。原有设置参数会自动显示出来。鼠标移到每个数据项的地方,系统均会做出相应的操作提示。

网友A:
建议不要用,几次摔机就是在2级保护发生的。

网友:
線損每塊電池內阻也不同所以很難判定,建議設成零 我3s電池設定成10.8v第一級保護10.5為二級保護以上僅供參考
當快閃紅燈時就盡快降落。

网友:
我的精灵今天完成首飞和首拍,感觉很好。我挂的是德国的酷玩(CamOne),性能与重量与狗差不多,加上防水罩全机总重1030克。每块电池大约飞8分多钟,红灯提示就从容降落了。没必要再抢着多飞个半分一分钟的,不安全,对电池也不好,易折寿。

网友B:
最好别设,用BB响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别设,用BB响的飘过。

我除了設定電壓保護,另外加了一個BB響3.6V(好大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用,几次摔机就是在2级保护发生的。

但是不用的话,据说加上云台、图传、狗3就只能飞4分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不用的话,据说加上云台、图传、狗3就只能飞4分钟了

就算二級保護起動了因該也不會造成摔機吧!會慢慢下降
此時只要把油門推到底還是會往上飛的,以上為個人經驗

网友:
在無載重或輕載重的狀態之下,二級保護啟動後,推過90%是可以減緩下降速度直到停懸
但是以我的經驗,精靈加上小禪思這樣的高載重,二級保護啟動後,即使推到100%,還是停不住繼續往下掉,只能眼睜爭看它往地面砸
已經遇過兩次了!
第一次撞地後,小禪思整個脫落,減震球噴光光,只剩下排線拖著在地上側飛,導致狗三鏡頭在地上拖出刮痕。
第二次離地高兩公尺,還好重落地後沒事

所以才會有人建議不要設定二級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