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激光头的选择求助

楼主(2013-07-27):
淘宝刚淘了几个激光头3元一只
装上后发现 刚通电很亮 大概半分钟后慢慢变暗 大概不到一分钟之后非常暗
对着墙壁 超出30cm基本就很难看清了

关闭电源 大概休息半小时后在接通
亮度有恢复正常 但是之后依旧会变暗
下面是变暗后的照片
相机里看起来还亮
其实非常暗了

电源直接接通7.2v电池
额定电压2.75~3.25v
不像是烧了或者电压不足

求高手解答或者是这激光本身就这么垃圾?

网友A:
你把额定电压3V的直接接7.2V电源????

你确定你中学物理不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
你怎么可以那么摧残他。。。加个电阻什么的。。。

网友B:
汗,,,你自己不是已经说了吗,额定电压和实际电压不是很明显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额定电压3V的直接接7.2V电源????

你确定你中学物理不是体育老师教的???

关键电压高了反而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汗,,,你自己不是已经说了吗,额定电压和实际电压不是很明显的吗,,

电压高了反而不亮?

网友:
电压高了,应该是要烧掉的,这个质量很好呀,,,还没烧掉。。。
用两个1.5v的电池已经够了

网友C:
体育老师害人啊。

你电视接380伏 是不是多收几个台啊?楼下接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体育老师害人啊。

你电视接380伏 是不是多收几个台啊?楼下接招

我很怀疑你物理是生理老师教的
我请你回答 电压高了 在没有烧掉的情况下 是不是应该更亮?

网友D:
目测楼主体温38,不知加到100会不会更有活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体育老师害人啊。

你电视接380伏 是不是多收几个台啊?楼下接招

接1100伏可以收到加密无码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楼主体温38,不知加到100会不会更有活力

请回答电压高了 在没有烧掉的情况下
为啥变暗了?

网友E:
你的激光管可真够坚挺,有恒流电路和稳压电路么,直接接这个电压,没烧还坚挺这么久真是好质量啊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激光管可真够坚挺,有恒流电路和稳压电路么,直接接这个电压,没烧还坚挺这么久真是好质量啊

没有
用7.2v开始也只是想试试看
没想到真没烧

网友:
led是电流敏感元件,百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很怀疑你物理是生理老师教的
我请你回答 电压高了 在没有烧掉的情况下 是不是应该更亮?

楼主还是百度下的好,激光管不是电压高了就好,电压高很快寿命就完蛋了,器件很快衰减了。
你的激光管质量好,还能亮。难道卖东西的人没有告诉你什么是额定电压吗?

网友:
估计是电池一接上就被严重拉低电压,电池没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百度下的好,激光管不是电压高了就好,电压高很快寿命就完蛋了,器件很快衰减了。
你的激光管质 ...

你要这样说我就了解了我也只是用电学基础思考
电压高了输入功率增加
波长不变只有增加光子数才能增加功率
led我不懂
百科自学
多谢

网友:
人才啊。。。中国尽出人才

网友:
3块的激光头是3v左右的电压,你上7.4v没烧掉就是好事
我的小狗已经安装。直接上7.4就是闪一下

网友F:
以前用个额定4.5V的白光LED接了个9V的小方电池,接通的瞬间把扶着LED的朋友手给烫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用个额定4.5V的白光LED接了个9V的小方电池,接通的瞬间把扶着LED的朋友手给烫伤了..

led对电压很敏感的,高一点就冒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高了反而不亮?

发热太严重引起的,,普通的发光二极管也是这样,,而且还会永久性损坏

网友:
楼主你看看给激光头供电的电压到底是多少,大部分坦克的给LED供电的插口给激光用电压都太高了。
我以前把VSTank的LED 4.8V接口接上激光,几秒钟后就不亮了。后来买换了一个宽电压的激光头才解决问题。
我买的是这个

“超小Φ4×10mm,5mW650nm红光激光模组 红色激光头 点状定位灯”,店铺名是 “aarondeng66"

这个的光束和激光头体偏的角度很少,电路板体积小,接受5V左右的电压。你的接法不一定行,不过从开炮指示灯的接口引电就可以了。

我的VSTank M1 和上面说的激光头:

网友:
现象像过热,加强制冷却试试,不过加到7.2v也活不了多久

网友:
既然都说了额定电压,就在额定电压下用,低于或者超过无法达到最佳效果,电压翻倍居然没烧说明东西不错,但不能一直这样,否则早晚报销

网友:
这么高电压没烧是奇迹啊!半导体的激光管超压温度一高肯定严重老化!也就是不亮了啊!

网友(2017-08-23):
遥控器用60V电压,估计可以遥控几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