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8000和K8的问题~

楼主(2013-07-27):
GV8000和K8的问题~  论坛里很多说K8好,不少的人说GV8000也不错,到底哪个好,分别好在什么地方?分别缺点是什么?

顺便收割GV8000,成色越新越好,价格好说!!

网友A:
看楼主你在Q里跟我谈价,就知道你不懂,K8跟GV8000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一点的区别,除了外壳完全就是一个东西,谁要买是买我的K8我免费送GV8000的外壳,买我的GV8000 我就送K8的外壳。

楼主你买除外,什么也不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你在Q里跟我谈价,就知道你不懂,K8跟GV8000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一点的区别,除了外壳完全就是一个东西 ...

搞不明白你是什么人了,好好和你诚心谈,你爱理不理,还直接删我,你是天生就会玩?不要以为你懂的比新手多就很拽,就可以践踏鄙视新手,比你牛的到处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你在Q里跟我谈价,就知道你不懂,K8跟GV8000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一点的区别,除了外壳完全就是一个东西 ...

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别激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搞不明白你是什么人了,好好和你诚心谈,你爱理不理,还直接删我,你是天生就会玩?不要以为你懂的比新手 ...

你那价格比淘宝的低40元,能卖掉?专门骗新手很好玩?看看别人诚心要卖的都是多少卖的好吧!~

网友:
K8跟GV8000不一样的,K8还是保持着最原版的2+1传感器,但是GV8000已经跟着V8走独立传感器的路线了,GV8000做工很好的,K8做工一代一代赶上来了,很多人都说K8技术成熟点,后来我也选择了K8,还好!不过GV8000应该也不差吧,不怕买,反正有包换,不行了就换一个咯,简单有保障

网友B:
我K8用了半年之后出现抖舵,不知道是不是炸太多的原因,不是贬K8,仅供参考!

网友:
学习,帮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K8用了半年之后出现抖舵,不知道是不是炸太多的原因,不是贬K8,仅供参考!

炸得多抖舵一般都是舵机问题,陀螺仪本身因为炸鸡出问题的几率比舵机低多了。

网友:
都没用过,顶一下.

网友C:
都是山寨货,但山寨得非常全面了,除了知识产权山寨不到,其它从硬件到软件跟原版都没什么差别了。
K8出得早,分很多版本,前期的产品因为焊工,选用的元件等,问题比较多,新版都解决了,所以用K8最好买新版的
G8就一个版本,做工较好,刚出来的时候因为破解不全面,也是问题一大堆,现在也都解决了。
其实不管是K还是G,跟V8都有个关键问题没法回避,就是非正常炸机时的心态,用V8的不用第一时间怀疑三轴,毕竟正品在稳定性方面还是要多一层保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山寨货,但山寨得非常全面了,除了知识产权山寨不到,其它从硬件到软件跟原版都没什么差别了。
K8出得 ...

这位仁兄解释到位啊硬件不是问题,软件也不是问题,做工也木有问题了,剩下的只有心理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山寨货,但山寨得非常全面了,除了知识产权山寨不到,其它从硬件到软件跟原版都没什么差别了。
K8出得 ...

很赞同。

网友:
准备入,学习了

网友:
学习,技术交流是一种美德,相互尊敬是一种态度,感谢大家不惜赐教!

网友:
K8和G8都是山寨中的好8!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山寨货,但山寨得非常全面了,除了知识产权山寨不到,其它从硬件到软件跟原版都没什么差别了。
K8出得 ...

K8温度有问题,不知道GV8000有没

网友D:
我用了3个G8  现在手上还有一个G8 没用过K8   G8放家里都放烂了2个 真心不怎么相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了3个G8  现在手上还有一个G8 没用过K8   G8放家里都放烂了2个 真心不怎么相信了

你不是在卖GV8000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K8温度有问题,不知道GV8000有没
上下几十度的温度变化对电子元件没什么影响,温度问题是焊接不良引起的,这个就要看制造工艺了,G8的工艺比老K8明显要好,新K8没见过内部图,不好评论。

网友E:
两个都用,不就知道了么,用K8的说不出G8好,用G8的说不出K8好,,,,

网友F:
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G:
山寨*8哪里会有问题,有问题也是使用者的问题。

网友H:
因为K8版本太多,所以我用了几个GV8000

网友I:
看來要淘顆GV8000

网友J:
好不好谁用谁知道!

网友K:
G8确实从做工上要好些。但是通常在好的三轴都要避震。所以无论选什么三轴首先把飞机的机械调整到一个满意的程度,这样你的三轴才会发挥惊人的表现。为什么有些说我用G8或者K8效果很好,有些又说G8或者K8哪儿哪儿都不好。虽然现在无副翼,把好多参数放在三轴上处理了,但是最终也是辅助的东西,飞机的机械故障才是最重要的。
仅个人理解。不认同的仁兄勿喷。

网友L:
嗯!来个专业的人员给测试下K和G!从做工,元器件,手感各方面详细的发个对比帖子!有木有爱折腾山8的大大呀???

网友M:
看人品,有人明明不相信,小姨子不用用什么gv,换了两个还是不行,人品确实不好!我反正是找炸,用了50起落暂时不出问题,我也在等人品不好的时候,信则用不信则不用,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网友N:
不是一家出的,就连K8都有两家在做,这玩意一般是工艺问题,不出问题性能都一样,出问题都是致命的,那些小毛病都是其他问题不关X8的事
我选的K8还行。G8据说做工更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