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氧化问题

楼主(2013-07-27):
起飞时s800前后狂抖,赶快收油,运气真好,在飞机触地的一瞬间正好是平的,不然最起码桨会打断。M1电调异常,拆下来仔细看结果是触点氧化了,后来用沙纸打磨后就正常了。但以后也不能老用沙纸打吧,有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

网友:
沙发,这个问题只要自己在飞的时候注意下检查就好了,应该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办法。什么产品能做到一劳永逸啊

网友:
安全第一,得随时检查了。

网友A:
养成经常检查的习惯,每次起飞前留20秒用来做低空动作检查,一般有问题的话这时候是可以发现的。

网友:
人生贵在折腾

网友:
几W大米在天上飞,的确是需要好好检查的。

楼主:
你们都用沙纸打吗?有没有加什么插头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一个产品主要部分由于触点氧化造成的事故隐患,你们想想飞的时候怎么解决?S800动力有24个还要多的插头点,既然是使用方便的设计,难道还要用复杂的数倍的检查?难道楼上所有使用人都认为是没有好好检查所造成的事故隐患?看到这里为真正的用户感到可悲,这本来就是一个产品设计中的一个不可忽视问题,难道用所谓的“检查习惯”能解决?拍马屁的也不是这样拍的!这个隐患应该由厂家考虑怎么解决。因为由于这个隐患造成的事故厂家应该负责到底才是道理。。。

网友:
其实那是个插头还好点,咔嗒装上臂,顺手把插头插上。挺方便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养成经常检查的习惯,每次起飞前留20秒用来做低空动作检查,一般有问题的话这时候是可以发现的。

此建议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产品主要部分由于触点氧化造成的事故隐患,你们想想飞的时候怎么解决?S800动力有24个还要多的插头点, ...

天真的人,世界上没有东西是完美的,谁都知道机臂的电源线焊接上供电总线好,但是这样能做成快拆的吗?为了实现某些功能当然就会影响到其他方面,你不可能做到完美的,况且大疆的这个设计是好是坏大家有目共睹的,你什么时候见过XA,零度的能做到大疆这样的公众认可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天真的人,世界上没有东西是完美的,谁都知道机臂的电源线焊接上供电总线好,但是这样能做成快拆的吗?为 ...

在你眼睛里的“大疆这样的公众认可度”就是出了有隐患问题的产品,使用者只有自认倒霉,自己检查,自己等等。。。这是那门子道理!想想接拆件的应用技术是刚刚发明还是成熟技术,既然一个产品要用到拆件结构设计就要考虑到克服触点氧化问题,难道你使用的笔记本,电脑都会在一年内你要常常检查内部的拆件?要是一个电脑是这样的状态,我相信这个“公众认可度”是相当的高了!你们这样的拍马屁,就是让产品主要部分由于触点氧化造成的事故隐患,就是用户没检查造成的?笑话了,难道产品公众认可度”由此出来?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S800的快拆结构愿望初衷是好的,不过技术层面上还是有严重安全隐患,就算不是氧化,也会因为插接多了导致插头接触不良引发事故。我自己的机子装好以后都是从来不拆分的,已经安全飞行500架次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你眼睛里的“大疆这样的公众认可度”就是出了有隐患问题的产品,使用者只有自认倒霉,自己检查,自己等 ...

有些人不是真正玩家,,你懂得

楼主:
这下再也不用担心接触不良了。

网友:
飞行前检查很重要

网友(2014-02-08):
引用 楼主:
这下再也不用担心接触不良了。

这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下再也不用担心接触不良了。

太人才了。是老外的做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人才了。是老外的做法吗?

这办法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据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不过我免费给大家分享!!!

楼主:
这是S800臂的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S800臂的接口

请问您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焊死吧 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