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1.07,小问题期待解答

楼主(2013-07-27):
1.07升级非常顺利,简单迅速,而后罗盘校正等等都做了一遍。各项优化都不错,就是有一个小问题。每次返航机架都会转方向,大概90度,不知大家遇到过没有。

网友:
只要你飞出的距离没超过5米以上是这样的,,,,,距离不是高度

网友:
我的好像没有。

网友:
默认设置下(可以在调参软件里修改回航方式)是对尾回航的。飞机的尾巴回航对着起飞点。 当飞行距离很近,小于5m时回航是当前状态回航。

楼主:
距离肯定是超过5米的,本身设置的就是对尾回航,问题是回航后机架与起飞位置相比旋转了约90度!不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距离肯定是超过5米的,本身设置的就是对尾回航,问题是回航后机架与起飞位置相比旋转了约90度!不解

回航是相对回来的位置和起飞点的位置对尾

上图中,同样一个起飞点和起飞航向,回航的角度就偏差90度左右。

网友:
反正尾巴对着起飞点就ok,别去管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