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摄影了一下公园,可是画面老有抖动,求大神们给看看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7-27):
求知道 震动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没有大神 帮忙看看吗?

网友:
大神好像都觉觉了

网友A:
不是抖动是晃动,两轴云台就是这样不能横向稳定,也有机器本身的原因和技术因素,手感和镜头感都要练习才行,航模摄影水深啊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抖动是晃动,两轴云台就是这样不能横向稳定,也有机器本身的原因和技术因素,手感和镜头感都要练习才行 ...

恩 晃动原因与手法还有机器有关,可是你看远处的楼 都有小幅动的震动...是不是跟吸震球有关系,只有四个吸震球....航模摄影摄影还没入门,希望大神多多提意见.玩了这么长时间才知道这水深啊~~

网友B:
晃的头晕,可以断定是二轴!
1、 飞手操作!
2、旋转的感度!
3、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晃的头晕,可以断定是二轴!
1、 飞手操作!
2、旋转的感度!

恩 是二轴,可是大神 我问的不是这个问题,是画面看远处的时候,有点小小的震动....晃,您说的这三点太精辟了,努力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晃的头晕,可以断定是二轴!
1、 飞手操作!
2、旋转的感度!

...才发现是午马给回复了...膜拜一下.就是老看你们的视频才对航模摄影着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是二轴,可是大神 我问的不是这个问题,是画面看远处的时候,有点小小的震动....晃,您说的这三点太精辟了 ...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左右晃动,
你这里面有高频震颤,其实问题不大,有时候的确是一分价一分货。这个我认为是小问题。后期防抖软件可以上了。
这个震颤是没有规律的,依我看是风的原因。桨平衡,可以做一下。
关键是左右晃动先解决。这个可是硬伤,防抖软件都处理不了。

网友C:
啥子系统都不说就让大家给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左右晃动,
你这里面有高频震颤,其实问题不大,有时候的确是一分价一分货。这个我认为 ...

调整了控的曲线 果然晃动几乎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子系统都不说就让大家给你解决。。。

被两个大神 一眼就看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两个大神 一眼就看出问题了...

大神就是大神啊~!~!~!~必须顶礼膜拜·1~!~

网友:
轻轻的顶你,正如我轻轻的来,轻轻的走了,只留下一行文字!

网友D:
他们都只对了一点!有一点他们没说到!我之前也有这问题!一直纠结我好久,因为画面是左右抖动!我们就下意识去想到是左右转动!其实是机子的桨大软造成的机器抖动!你用的是无刷云台吧!因为云台的修正很快所以的看不到上下的抖,飞机在倾斜时因为云台是平的!再加上云台一般是安装在飞机的下面,不是在飞机的中心!这样飞机抖动,云台也就两边摆动!因为这抖动的速度飞非常快!所以图画会出现左右的振动!我的是换了硬的桨和自己平衡好,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网友E:
减震效果已经不错了,你的问题应该是机器本身的问题吧,帧速率设置高点,最好设置六十帧每秒应该就差不多了,个人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们都只对了一点!有一点他们没说到!我之前也有这问题!一直纠结我好久,因为画面是左右抖动!我们就下意 ...

恩 我换硬的 试一下,谢谢您的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减震效果已经不错了,你的问题应该是机器本身的问题吧,帧速率设置高点,最好设置六十帧每秒应该就差不多了 ...

恩 我调到60试一下  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F:
飞的不错了,估计是机器小了,或者飞行太快了,多旋翼要有耐心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的不错了,估计是机器小了,或者飞行太快了,多旋翼要有耐心慢慢来

恩 可能是太快了 650的机架 四旋翼不算小了吧...

网友G:
请报下配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报下配置看看!

不是不允许发配置吗?我是新人不太懂规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不允许发配置吗?我是新人不太懂规矩

可以的

网友H:
多练习飞行技术!想办法把Z轴稳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练习飞行技术!想办法把Z轴稳住

恩 谢谢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不允许发配置吗?我是新人不太懂规矩

不能发飞行高度和具体GPS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发飞行高度和具体GPS坐标

恩 明白了

网友:
沾点光学习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他们都只对了一点!有一点他们没说到!我之前也有这问题!一直纠结我好久,因为画面是左右抖动!我们就下意 ...

兄弟..硬浆多硬?  榉木浆可以么..还有 怎么做平衡..我在淘宝买了平衡器..几个..这个做平了 放到另一个平衡器上又是歪的..貌似这个平衡器没用啊..麻烦告知一二..感激不尽啊.

网友J:
是不是金属云台 是不是硬连接 !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金属云台 是不是硬连接 !

不是..减震球连接.无刷云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减震球连接.无刷云台

去掉球 还金属无刷台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兄弟..硬浆多硬?  榉木浆可以么..还有 怎么做平衡..我在淘宝买了平衡器..几个..这个做平了 放到另一个平衡 ...

我的平衡器自己都不平衡,怎么能做人家的平衡,看来平衡器也要买好的

网友:
整体不错,震动应该是鸡鸡本身引起的

网友(2013-09-08):
什么无刷云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