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的电机要拨下才能转是挂了吗?

楼主(2013-07-27):
SCP的原厂
电机
,要拨一下才能转, 转起来也没什么力气, 有点卡的感觉, 是电机要挂了吗? 感觉原厂电机质量不怎么样啊, 用了一个多月, 还是每个星期只飞了2,3 次的样子...

网友A:
有点问题了,换吧,

网友B:
如果是无刷电机,出现这样的情况多数是缺相了,检查接头接触是否良好,然后再检查电机的线圈是否烧断了

网友C:
新人,求顶,求带,求罩

楼主:
是原厂的空心杯电机, 已经是第2个挂了,这次换了个山寨的看看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