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拍后,大家都用的哪种视频制作软件,谢谢。

楼主(2013-07-27):
z15拍后,大家都用的哪种视频制作软件,谢谢。

网友A:
视频制作?剪辑吧~PC用PR咯~楼上说的CS6应该就是PR~MAC就用FCPX~如果你是要做特效~那基本就只有AE了~当然~这些软件相对比较专业~可以满足专业需求~要做到商业效果的话~需要一定基础~若只是做家庭短片~可以用绘声绘影~也是不错的软件~

网友:
用EDIUS 6做剪辑

网友:
玩这行,是技术的跨越。也要做好艺术的修养!

网友:
玩这行,是技术的跨越。也要做好艺术的修养!
要做剪辑,pr 和edius,都是不二选择。
要做特效和调色,after和达芬奇,可以说是不错的。

网友:
只会用 魔影工厂 的飙汗路过!!!

网友:
EDIUS+AE+3DMAX+DaVinci Resolve+PS
楼主去另一个领域打拼吧。我们膜拜一下。
视频编辑主要看需要达到什么效果,简单剪辑,Windows自带的MovieMaker、绘声绘影都等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制作?剪辑吧~PC用PR咯~楼上说的CS6应该就是PR~MAC就用FCPX~如果你是要做特效~那基本就只有AE了~当然~这 ...

网友:
FCPX 集成Color调色,新时间线特别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