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电池XT60插头打火怎么办

楼主(2013-07-28):
插头都黑了。。

网友A:
6S电池不做防打火。什么插头都一样。看差不多就换一 个就好了。做不做防打火问题不打

网友B:
并联做两对,一对先插,另一对再插就不会打火了吧,永远先插第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做两对,一对先插,另一对再插就不会打火了吧,永远先插第一对。

不是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电池不做防打火。什么插头都一样。看差不多就换一 个就好了。做不做防打火问题不打

防打火怎么做

网友:
拆掉电调的滤波电容就不打火了。哈哈!

网友:
或者先找个2S或者3S的低电压电池插上。让电容充好电就马上换6S的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并联的

与电池是否并联没有关系,是做两对插头插座,自己领会

网友:
厂家说打火表明电调很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电池是否并联没有关系,是做两对插头插座,自己领会

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做?

并两根线呗,做替死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联做两对,一对先插,另一对再插就不会打火了吧,永远先插第一对。

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联做两对,一对先插,另一对再插就不会打火了吧,永远先插第一对。

改成2个3S?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做?

它的意思是做并连线,然后让一个头做炮灰,让它发黑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的意思是做并连线,然后让一个头做炮灰,让它发黑去吧。

弄两个插头,一个主插头,一个打火插头
打火插头可以用便宜的T插,然后并联在主插头两端
先插大火插头,再插主插头
OK咯

LZ见过12S打火没
pong 一声

网友D:
并联插头可行,我用xt150插,正级边上并了个小香蕉头,一般上电都先上这个小香蕉头,打没几次小香蕉头就黑了,黑就黑了让他去。先插2S,3S这个千万别去搞,傻子想出来的。 电调自检会认为3S电池。而且飞控也要出乱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并联插头可行,我用xt150插,正级边上并了个小香蕉头,一般上电都先上这个小香蕉头,打没几次小香蕉头就黑了 ...

你说的有道理,做两个并联插头,牺牲一个保一个。

网友:
论坛搜索“打火”。或者上好盈官网看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