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问一句。普通的飞机。不装垂尾能飞好么?

楼主(2013-07-28):
就问一句。普通的飞机。不装垂尾能飞好么?

意思就是没有垂尾,也没有方向舵。也不用混控代替垂尾和方向舵。仅仅3通道 1:油门  2:副翼   3:升降

网友:
涵道机倒是飞过,比如b-2轰炸机,它就是没有垂尾,飞行难度较高,但是还可以飞,其它机种没试过把垂尾拆掉来飞,但估计不会飞。

网友A:
你都中将了这问题自己回答吧

网友:
飞不成的,不信试试!

网友:
三角翼飞过没垂尾的

网友:
刚离地就坠机,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中将了这问题自己回答吧

要不请中将(楼主)拆一个飞机试试看

楼主:
楼上的兄弟们,我是想。垂尾没有应该可以吧。有安定面就行了啊。为什么有的朋友说一定要垂尾呢?垂尾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改变机身的直线度。有了方向舵,就可以改变航向,可以微调侧滑的方向。仅此而已。

楼上的兄弟们都拆过垂尾了么?

还有实过拆掉垂尾飞得朋友么

网友:
没了垂尾会进入荷兰滚状态的

网友:
不好飞的

网友:
没有方向舵可以,没有垂尾就麻烦,但也不是不行,老美的一款隐形轰炸机就没有垂尾。

楼主:
不过我看过有的视频有无垂尾的模型 一样能飞哦   是否用了三轴增稳 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过我看过有的视频有无垂尾的模型 一样能飞哦   是否用了三轴增稳 就行?

看帖不回不恭。恭听,学习。看到有盘鹰(无垂尾)改遥控的,三通控。

网友C:
B2也没有解决无垂尾导致的各种姿态问题,还要靠打开副翼襟翼呈V字来微调,新的飞翼无人机靠先进的飞控控制,就算飞翼航模也保留有或大或小的垂直安定面。我的结论为:目前普通飞机缺少垂尾,要么嘴啃泥,要么飞行员骂娘。

网友D:
据我了解不装垂尾还能飞好的就这个: 美国X-31验证机。不过对于静不稳定的飞机来讲少几个翼面那是小case,“普通飞机”当然指静稳定的飞机,去掉垂尾原则上还可以飞,但是还想飞好,不敢打包票。

网友:
垂尾要有 方向舵可以不用 垂尾是飞机的侧向稳定性的主要部件

网友D:
按楼主的意愿那还是搞这种好了:V型尾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楼主的意愿那还是搞这种好了:V型尾翼!

v尾 要用增稳控制混控的 我是想少一个舵机  而不是多个舵机 或者 只用一个舵机控制V尾?没玩过 弱弱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帖不回不恭。恭听,学习。看到有盘鹰(无垂尾)改遥控的,三通控。

谢谢 我看看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B2也没有解决无垂尾导致的各种姿态问题,还要靠打开副翼襟翼呈V字来微调,新的飞翼无人机靠先进的飞控控制, ...

听说二战德国某飞行员垂尾被打坏了依然飞回来了 最后说 还挺飞的 真的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我了解不装垂尾还能飞好的就这个:美国X-31验证机。不过对于静不稳定的飞机来讲少几个翼面那是小case,“ ...

这种属于超高速的飞机才行吧  如同火箭

网友:
没有垂尾可以飞,但是不好飞,谁愿意做一架不好飞的飞机来炸着玩?

网友E:
为什么不要垂尾呢?如果为了少个舵机,那你不要开方向舵就行了啊,只要油门 副翼 升降。

建议LZ去玩玩小飞翼,只要两舵机混控。

不同的飞机不一样的设计,垂尾的作用就是为了纵向安定,如果模型已经有足够的安定面,不要垂尾也罢。

二战的打坏垂尾的飞机,不是说不能飞了,是能飞回来,只不过飞行员要经常的操控副翼和升降舵来调整方向。

网友:
听说下一代战斗机就是没有垂直尾翼的

网友:
没有方向舵可以,但是没有垂尾可能就费劲了…

网友F:
F-22下一代飞机是没有垂尾和平尾,完全处于静不稳定状态,真机靠数字式电传操纵,靠各种气动及惯量传感器结合计算机,高速率调整舵面微调,如果没有这个系统,光靠人为控制,将成为脱缰野马一般难于驾驶,因为光靠人的反应能力很难做出告速细微的反应,而且增加精神负担容易疲劳.......
而没有尾翼意味着使用矢量推力来实现垂尾功能,甚至超出传统尾翼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F-22下一代飞机是没有垂尾和平尾,完全处于静不稳定状态,真机靠数字式电传操纵,靠各种气动及惯量传感器结 ...

那这样的啊,过度依赖电子设备。可真不是好事。那以后打仗只需要开干扰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要垂尾呢?如果为了少个舵机,那你不要开方向舵就行了啊,只要油门 副翼 升降。

建议LZ去玩玩小 ...

垂直安定面,机身其实不是很好的垂直安定面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v尾 要用增稳控制混控的 我是想少一个舵机  而不是多个舵机 或者 只用一个舵机控制V尾?没玩过 弱弱一下
...

你不觉得那架飞机已经可以满足只用三通道(油门,无副翼,两边尾翼),也不用混控的要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属于超高速的飞机才行吧  如同火箭

非也非也,它就算是战斗机,要那么高速干什么,它还带矢量喷口哦!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啊,过度依赖电子设备。可真不是好事。那以后打仗只需要开干扰器就好了

你懂什么,现在只要是3代机都是数字电传控制,比如F-16就是第一个搞数字电传操纵的一个飞机,这个技术用了都快30多年了,而且也被多数国家效仿,除了米格-29电子落后不得不依赖模拟电路,搞电磁干扰那也只干扰无线信号,就像有线电话和无线电话那样,有电子干扰屏蔽对信号有干扰,对有线连接没什么作用,再说了电传操纵系统不过是内部电路,和干扰没什么联系,除非它是无线遥控的
就算是遇到强大电磁脉冲,那也只损伤通信无线数据系统可能连锁反应到电脑程序,但对内部操纵电路影响很小,再说未来战争那套系统不依赖电子的,就算是电子战使用的强干扰EMP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电子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觉得那架飞机已经可以满足只用三通道(油门,无副翼,两边尾翼),也不用混控的要求了?

我不太懂V尾。尾巴1个舵机可以控制了么?和副翼一样可以只用1个舵机么?是的话。的确很适合。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也非也,它就算是战斗机,要那么高速干什么,它还带矢量喷口哦!

我记得它属于高空高速突击机吧 全球1小时攻击计划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只要是3代机都是数字电传控制,除了米格-29还是模拟电路,搞电磁干扰那也只干扰无线信号,就像有线电 ...

不是放在强磁附近和脉冲覆盖下。就会误操作嘛。特别是直升机。三轴陀螺仪最好远离马达放置。这个是常识。只是可能干扰这里线连的电子设备功率不知道要多大。又或者近距离交战的时候 几公里内有效呢?

网友F:
X-31不是超高音速验证机,而是测试机动性验证机,比如X-31的前掠翼版,和鸭翼测试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F:
X-31不是超高音速验证机,而是测试机动性验证机,比如X-31的前掠翼版,和鸭翼测试机型

哦。知道了。我还以为是X51.这个是X31 机动性最好的飞机。只因没有了尾翼。转弯半径极小。加上电子辅助,。。的确是个很不错的概念。看来模型还是可以无尾翼飞行的。2天后我不装垂尾。用三轴锁定看看。能否飞好

网友G:
垂尾是保持方向稳定性的,正常情况应该有
没有垂尾,可以用以下方法
1.飞翼(B2),把起落架舱盖做大一点当垂尾
2.kt纸飞机,纸飞机没有垂尾,但它的机身相当于垂尾了
3.双发飞机不用垂尾,把两个电机加陀螺仪,自动调节左右电机转速来保持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垂尾是保持方向稳定性的,正常情况应该有
没有垂尾,可以用以下方法
1.飞翼(B2),把起落架舱盖做大一点 ...

谢谢。我还是比较愿意尝试无垂尾。看起来清爽一些。也更符合一些飞机的 定位。起码针对我目前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