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容易做的塑料万转无动力主轴

楼主(2013-07-28):
这个主轴是几个月前在没有外部协助的情况下,用自己小雕刻机(之前主轴就是电磨手柄)作出来的,每一片亚克力厚度为6MM,中间开有6个螺杆孔,未来可以制作加油孔和制作水冷孔,用螺杆锁紧,两端压紧两只6MM轴承,然后用M6直径的电磨手柄作为主轴心,联轴器是用一段电磨手柄的钢丝缆(方形的截面)
因为是半开放式的主轴结构,分为上下两段,所以发热量在1个小时后,温度也不算太高,可以用手摸。

黄色那片是搞到一块玻璃钢之后,重新制作的轴承压块。
电机直接用AB胶水和铁丝把联轴钢丝缆连在一起,趁胶水没有硬的时候,电机加电,用手调整同心度。AB胶的强度出奇的满足联轴器的工作要求。 主轴用螺丝锁紧在Z轴上,使用中很静,因为中间有6个螺丝的共同锁紧力,运行良好。使用金刚砂刀具加强力风冷就可以对铝材加工。

主电机是一个在手提吸尘机拆下来的直流有刷电机,在6V的时候速度在19800转,12V的时候可以到达32000转,平常使用用LED电源来供给就可以了 。使用中噪音并没有特别大,在晚上12点的时候开动,也可以雕刻线路板,一边看电影那样 。

楼主:
对了,缺了一角的那片主轴材料是PVC,准备换掉的 ,是老鼠咬的,。

网友:
思路不错,相机不给力啊

网友A:
可能是太高科了!我还是看不懂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太高科了!我还是看不懂了,怎么办?

     我也没看明白到底怎么个结构。也许是我想象力不够吧

网友:
老鼠能啃动你想承受多大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