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个450有点问题帮看下。

楼主(2013-07-28):
我的飞越450,GV8000. JR9 试飞两回,悬停正常。问?1.飞机悬停时机身是向右斜一点的。是否正常
2.飞机转时,转的很不平,打左转就一边转一边向左飞,向右转就向右飞。好相不是以主轴为中心转。开始以为电池没放对,重新调重心。还是一样。轻轻打舵就差很多。转的越快就偏的越厉害。现无解中,求帮。

找到毛病了。尾总成没夹住,尾浆不与地面垂直了。回头在作下三轴的微调看看情况。
下面19楼我也完全解决了。新人看下

网友A:
三轴陀螺仪中有一个自旋优化,这一项不知你做了没有?

网友B:
悬停右斜一点正常!打舵动作大估计是震动大!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1 机身肯定是会向右倾斜一点的 正常,2有可能是你的十字盘没有平

网友:
装备很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陀螺仪中有一个自旋优化,这一项不知你做了没有?

还真没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右斜一点正常!打舵动作大估计是震动大!

在地面没感到有很大震动。新手升空后不太敢靠近看,大浆划破空气声音太吓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没作

没做就做一下吧,做了这个自旋优化才可以有定点自旋功能。

楼主:
以下調整方式為升降伺服在主軸後方,副翼、螺距伺服在前的直昇機為例。在風向穩定的天候下, 直昇機先停懸至可排除地面效應影響的高度.接著慢速向左自旋90度,當轉90度後,在未動到升降時,直昇機是否會自行往前飛? 如會則如下方畫面中在VBar 十字盤專家模式裡的十字盤旋轉選項往左(逆時針)旋轉二度。用按鈕一次是五度,二度則可直接用輸入的方式改下方數字角度。改完可以直接拔USB再昇空試機,是否有改善?反之如慢速右旋90度會自行前飛則十字盤右旋(順時針)二度。基本上在正負五度內可以調到精準在的原地自旋,但建議十字盤旋轉角度如大於三度,則應回頭查機械結構、機體重心。

下載附件 (59.41 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