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 已升级最新版,可以正常起飞,gps绿灯闪2下,要紧吗?

楼主(2013-07-28):
姿态模式,也闪2下黄灯,可以正常起飞。这样要紧吗?要怎么调整,才能变闪一次。谢谢。

网友A:
闪两下是你的摇杆不在中立点,说明NAZA接收到了移动信息。都在在中立点就只闪一下。

网友:
说明书上说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两下是你的摇杆不在中立点,说明NAZA接收到了移动信息。都在在中立点就只闪一下。

油门不在中立点也会闪2下吗?需要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不在中立点也会闪2下吗?需要调吗?

是的,不需要调。让你了解飞行器在空中是否位于悬停状态。

网友B:
我升级了3点几以后都是闪两下
估计我的T8FG 精度不够吧

网友:
又一个不看说明书的,说明书还有很重要滴。回去好好看看,有问题先找找说明书在来问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升级了3点几以后都是闪两下
估计我的T8FG 精度不够吧

兄弟,上面的大哥已经说明了

网友:
感覺因該修改為電機停止時,單純慢閃一下會比較好,不然gps模式和有搖桿不在中位,都不容易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