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能不能统一WKM和V1、V2的闪灯符号

楼主(2013-07-28):
上午飞WKM、下午飞V2,闪灯信息倒不是不好记,只是能否在官方设计上考虑一下统一标准。

网友A:
还好俺只有V2。。。同产品不同版本闪灯意义不同的确够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俺只有V2。。。同产品不同版本闪灯意义不同的确够累。

以前不觉得,最近感觉很强烈。

网友:
这个肯定是一个脑子出问题的设计!!!!身受其苦~

网友B:
硬件不同,比较难以统一。
WKM是全色灯。 可以显示红绿蓝色。

而Naza 只能显示红绿。  所谓的黄紫白青都是混合出来的。

我到是建议加上低端液晶显示,类似gopro的小屏幕,最好是点阵的,可以没有背光,重量越轻越好。
因为WKM现在的信号已经太复杂了,记忆量太大。有显示屏就可以显示更多的信息且不用记忆,带中文字库更好。
这样起飞前所有信息都一目了然

而指示灯只有3种状态。用于飞行时观察。
绿色:一切正常
黄色:暂时能飞行,但有异常
红色:严重警告,请立即降落。

网友C:
闪灯的问题确实够烦人,我是把闪灯提示目录拍在手机里,起飞前看一下,就怕搞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灯的问题确实够烦人,我是把闪灯提示目录拍在手机里,起飞前看一下,就怕搞浑了。

呵呵,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不同,比较难以统一。
WKM是全色灯。 可以显示红绿蓝色。

非常中肯的意见!

网友D:
有了osd之后几乎没看过信号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了osd之后几乎没看过信号灯

我也有,但是能看清的时候还是要看的。

网友:
这个主意还是不错

网友(2014-02-25):
这种灯只能死记硬背了

网友:
是啊,使用的硬件不一样,很难统一。除非改硬件。

网友:
这个建议很有意义。每个版本不同设置,至少对客户的升级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