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适合306b的并充板?如何发挥30a威力

楼主(2013-07-28):
目前飞的都是3s5000和4s5000,各五块。如果没有并充板,一个个充完全发挥不了30a的威力啊!并充板淘宝的货都是10a以下电流用,上次误用差点出事。。
各位大侠说说咋用呢?
另外用串充一次两颗3s如何接线?是不是
电池
放电口也要串联?

网友A:
淘宝上有种凯旋的并充板,用的导线是12#的硅胶线,最大可以耐40A的电流

网友B:
40块钱得并充板 20安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块钱得并充板 20安无压力
我开20a就感觉线很烫了~30a感觉有点软,不敢用了

网友C:
凯旋的并充板还可以,拆开看过,主线很粗

网友D:
35元的并充板买回来自己diy一下。上30A无压力。

网友E:
自己做啊,买的也不放心,还是自己做的放心。
不过很考验焊接功夫的,烙铁也需要大功率的,焊功更重要。

网友F:
我买的35的并充板,14的硅胶线,买回来拆开让楼下修电视机的补焊了一下,直接开30A,线的温度大概50多度,毫无问题的,烫手就烫手呗,又不会着火的,你要放心自己换个12的硅胶线好了,板子好好检查一下,应该不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