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新手上450机,有副翼好还是无副翼好,说一下! ...
请高手,新手上450机,有副翼好还是无副翼好,说一下!!

楼主(2013-07-28):
以前也看过一些资料,说什么的都有,有说无副翼好,有说带副翼好都晕了!!!请高手详细说一下吧!!我的意思无副翼是带3轴的无副翼!!!

网友A:
新手建议还是先整有副翼,我就是从有副翼过来的,它可以帮助你熟悉直升机的原理,新手刚弄有副翼刚开始会有些头痛,但只要你喜欢,肯钻研,以后就轻松多了,这是我的感受,我身边没老鸟带,除了从论坛学习,全靠自己钻研,现在已经进入无副翼时代了。

网友B:
我是新手入的无副翼,开始我也不懂有副翼无副翼有什么不同,就直接下单现在流行的无副翼套装,从装机调机到试飞练习悬停后知道自己的选择没错,大多数人选什么你选什么就没错!

网友C:
一架无副翼一架有副翼最好。

楼主:
谢谢三位哥们的回答都是精品啊,特别是4楼回答!呵呵

网友D:
无副翼比较漂亮灵敏,,都试试吧。。

网友E:
有副翼吧,虽然难点,但是能练手,个人意见

网友F:
无副翼的稳点,但机械精度要求高,还要懂三轴调法,有副的则反之。。。。。楼主自己选择吧。

网友G:
用泉速三轴最好,学会了悬停航线就换好的,自从用了泉速三轴后没炸过。

网友H:
我也是直接无副入手。。。

网友I:
哥们你这个问题根本就不该问,这种问题应该被终结
工业上面 最简单的结构达到最好的效永远是公理
所以,只要你不飞F3C,你就应该果断无副翼,这是时代的呼唤,就好比有刷替代无刷,锂电替代镍氢电池一样的革命。

网友J:
看你怎么打算,只是练手的话,就有副翼,练基本功还是要有副翼靠谱

网友K:
有副翼有助于练习扎实的基本功,基本功扎实了,在上无副翼,就会如虎添翼

网友L:
无副翼,一旦调机完成,很容易上手,比有副翼稳太多,方便新人提升自信

网友M:
我也是新手,直接无副翼120起步玩懂原理了直接上的450无副翼,个人感觉无副翼需要一个好调点的三轴,机械方面的调试,有副翼和无副翼差不多

网友N:
业余玩玩就直接无副翼吧,反正上有副翼练手也是给无副翼打基础。

网友O:
我也是直接上的无副翼,用的小姨子。多研究研究就好了

网友P:
额,高手都说先有副翼,练基本功。但是我还是喜欢无副翼,飞起来压力小,而且也很稳(前提是调好的状态下,新手最后找个老手帮忙)。关键是机械部分维护相对简单点,看到有副翼那复杂的旋翼头我就蛋疼了。

网友Q:
有多少钱就买多少飞机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建议还是先整有副翼,我就是从有副翼过来的,它可以帮助你熟悉直升机的原理,新手刚弄有副翼刚开始会有 ...

明知有副翼让新手蛋疼,还推荐有副翼。    玩死新手?     先无副翼,因为摔机后修理容易,待练自选航线时用有副翼练习能打好基础,那是摔机也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