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上桨以后只有给40%左右的油门才颤的厉害,求解决方 ...
电机上桨以后只有给40%左右的油门才颤的厉害,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3-07-28):
朗宇a2212.乾丰碳尼龙1045,挤压式桨夹配防松螺母,上桨以后只有给40%左右的油门才颤的厉害,能观察到顶端明显的不同心,大概有1~2mm,增大或者减小油门又颤的不厉害了,观察不到明显的不同心,这是什么情况,求解决办法

网友A:
乾丰碳尼龙1045
就是一个坑爹货。怎么调,都无法把桨调整到垂直的时候,能静态平衡。
还不如最近刚买到的6元一对的银燕1045。

网友B:
楼上正解。如果电机轴没有问题就是桨了。

网友C:
先不装桨看电机是否同心
桨也做下平衡再装

网友D:
会不会是共振我的当初也是桨做完平衡固定在工作台上没事上机架油门到一定程度就震(垃圾塑料450机架机臂很软的那种),后来换碳机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