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铝合金H机架

楼主(2013-07-28):
看了一些老鸟的DIY H型机架,自己也hold不住了,DIY了一个;
材料是12*12*1mm的方管,两根550mm的和两根400mm的管子组成,还没装机,等着哪吒!
看图求老鸟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最后问一个问题,机架300g左右,四旋翼配置为X2216 1047浆 40A天行者电调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配置,能行吗?

网友A:
300g,半斤多, 有点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g,半斤多, 有点小重

是有点重啊1!!

网友B:
比我那架轻了不少了,自己喜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我那架轻了不少了,自己喜欢就行了

你的机架多重!我担心我的X2216拉不动!

网友C:
楼主的电钻给力不  多少钱  我也想入手个  也许你不知道 用剪刀挖洞不是一般的辛苦 精度还不高    貌似天行者不够灵敏没孙行者机灵哈

楼主:
我觉得还行 打孔没一点问题 2mm的7075航空板 很轻松!切割有很大的问题,后来一个模友要我拿钢锯锯 很轻松的!我买的是电磨 一整套 包括邮费170多 还没了些钻头!原价是13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钻给力不  多少钱  我也想入手个  也许你不知道 用剪刀挖洞不是一般的辛苦 精度还不高    貌似天行 ...

我觉得还行 打孔没一点问题 2mm的7075航空板 很轻松!切割有很大的问题,后来一个模友要我拿钢锯锯 很轻松的!我买的是电磨 一整套 包括邮费170多 还没了些钻头!原价是13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机架多重!我担心我的X2216拉不动!

没问题,能拉动!

网友D:
都不错,配齐了估计起飞重量1Kg多点,带的动,就是电调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不错,配齐了估计起飞重量1Kg多点,带的动,就是电调太大了

我算了下电机+电调110g*4=440 电池300g 机架300g加上线材什么的1200克  不知道能不能拉起来!!!想着还有用轻木做!

网友E:
不错,中间缕空搞斯坦尼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中间缕空搞斯坦尼康

这机架 我感觉有点小结实!我150座在上面 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机架多重!我担心我的X2216拉不动!

我的是400g还多一点,起飞重量是1KG还多一点点,我的是XXD A2212 飞行时间就是3分还少一点点就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400g还多一点,起飞重量是1KG还多一点点,我的是XXD A2212 飞行时间就是3分还少一点点就掉下来了

我的主要电机与电调重的!一个电机+一个电调 就110G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主要电机与电调重的!一个电机+一个电调 就110G了

不至于吧!我用XXD 2212飞的时候 也快1kG了 2200mah的点也能弄到6分钟啊

网友:
电调30A够了,,,40A的这个是鸡肋

网友F:
有些重,能飞,但续航时间短,电池配大些。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至于吧!我用XXD 2212飞的时候 也快1kG了 2200mah的点也能弄到6分钟啊

是我的飞控是NAZA,我的二级保护电压为10V,所以到了10V就掉下来了,后来我把保护电压关了之后,确实能飞到6分,不过现在有个XXD的电机转起来比实它三个在堵很多, 所以到了6分时就很难控制,从原来的垂直掉来变成螺旋掉下来

网友G: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 帮顶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些重,能飞,但续航时间短,电池配大些。不错。

请问天行者配X2216 及哪吒lite 会不会出现因为天行者响应时间等问题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钻给力不  多少钱  我也想入手个  也许你不知道 用剪刀挖洞不是一般的辛苦 精度还不高    貌似天行 ...

这种小碳刷电机的不给力电路板打孔什么的还可以,打孔切割工金属件太勉强。推荐一个叫达美的小电磨(感兴趣的淘宝自己找) 很便宜四五十一个原配固定夹头后换的万能夹头加定位器加工机架轻松用了好几个月了很好用.

网友:
顶一个,据说H型机架很稳定,我感觉现在随便买个成品机架也都有4、5百克了,这个应该八错~

网友:
装了一半的H机架

网友:
楼上这个不错 很简洁

网友I:
哎!!!我也想自己做就是找不到在哪里卖铝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哎!!!我也想自己做就是找不到在哪里卖铝方管

TB上有个“永安人”的卖家 嘻嘻

网友:
我也是永安人这里买了  从13*13 到10*15到现在的15*15

网友J:
不错! DIY是种乐趣啊! 期待视屏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错! DIY是种乐趣啊! 期待视屏

视频正在拍摄中

网友K:
X2216 2000g总重,半油门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K:
X2216 2000g总重,半油门起飞。

请问用的什么桨,我的不到2000克,起飞油门到了60百分之

网友(2013-09-08):
LZ:建议你把中心板换掉,这块中心板至少可以减少80g

网友:
不错,就是绕线太长了

网友L:
切断铝管也是用电钻换锯片做的

网友M:
dasidh aoih fiah is zjdkh回来好来衡量好 好好

网友N(2014-04-20):
机架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