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有图

楼主(2013-07-28):
昨天试飞成功,今天又跑去飞,结果炸机。过程是这样的:第一块电悬停很顺利,换上第二块电,悬停了几分钟后,当时机机离地大概半米多,突然向左侧倾斜,打舵也拉不回来,就往下掉,本能地收了油门,机机倾斜落地,大浆扫地。检察后发现是大浆夾连杆球头扣脱落,大浆扫地又把另一个球头连杆螺丝蹩断。回想起来应该是上周首飞炸机留下的后遗症,也可能是调机是连杆球头扣拆卸方法不对,造成球头扣螺纹口变形,最终吃不住劲造成了滑脱。具体见图。同时求教两个问题:
1. 正确的大浆连杆球头扣的拆卸方法。连接十字盘的球头位置太少,球头钳伸不进去,我都是直接用尖嘴钳硬掰下来的,这可能是这次炸机的主因。
2. 大浆末端擦伤,我打算缠上胶布,重新配平后再使用,只是联系悬停用,可以吗?每次炸机必伤大浆啊。

网友:
这个桨就算了吧,太危险了,天资20块的桨也挺好挺便宜了

网友:
地面检查很重要啊

网友:
槳丟了吧˙˙˙配平也危險啊˙˙

网友:
损失不大。

网友:
DFC……为楼主默哀三秒钟

网友:
换了大浆吧 别因为一个浆 吧别的给炸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