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谁能告诉我这个接收机怎么接?

楼主(2013-07-28):
有一个恒龙的电大脚,早先被我拆了,现在想把它重新接起来,可是怎么试也不能将遥控和接收配起来。
现在是一加电,电调就滴滴地响,我把电调上面的三个细线(另外电调上的四根粗线接电机电池,这个不会错)接在接收机上,试过了接收机上四个接口(分别是BATT、CH-1、CH-2、CH-3)接收机都不能接收到遥控器的发射信号,电调一直滴滴地响,是什么原因呢?电调上的三个细线是接哪个接口呢?有恒龙电大脚个兄弟帮我看一下,是不是我乱接,已经把接收机给报废了?

网友:
BATT是电源接口,沙发。。你电调重新设置一下,然后响的是电机,电调不会响的吧?

楼主:
响的是电机不是电调,但电调上的灯一闪一闪的,电调要怎样设置一下?我知道接收机上的batt是电源接口,我想搞清楚的是电调上面的三根细线插在接收机的哪个口上才正确啊?

楼主:
可能是发射和接收的晶振频率不对,遥控始终连不到接收,恒龙电大脚的发射和接收晶振频率怎么配的?

网友(2019-04-14):
谁用谁知道,来个高人试试。

网友:
对中位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