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电调和电机发热好严重。。。。。。。

楼主(2013-07-28):
我的配置

600机架  好淫20A电调  V2216电机800KV   1147浆 NAZA飞控  2200动力电

飞了5分钟就发热好严重  手一直碰着有点烫啊   电机和电调都很烫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求解

网友:
你的电调“好淫”,不行!

网友:
不是吧
我也是这套配置啊

网友A:
换小一点的桨,如1047,1038

网友B:
我用1047桨39度的天连飞两块电池手都摸得上。正打算测试1147桨,我用好赢3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小一点的桨,如1047,1038

谢谢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1047桨39度的天连飞两块电池手都摸得上。正打算测试1147桨,我用好赢30a

嗯嗯  谢谢

网友:
没问题啦 39度的天 能不烫吗??空气都能晒人参了。

网友:
天气热了,温度起步都是30多度,升温个20多度就是70多度了,肯定手摸很烫

网友C:
十楼 30+20=7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十楼 30+20=70?

就是啊,三十加二十应该等于62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啊,三十加二十应该等于62

39+29=68≈70这样的吧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天气太热了

网友:
天太热啦!

网友:
这天气这温度应该算正常吧

网友:
天热,到处都热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插头是不是烧黑了,如果接触不良就容易发热。

网友:
机机超重了吧?起飞重量多少?
2216在1.8公斤爽飞,再多就不太好飞

网友:
你如果在太阳下,干放十分钟都会发烫,电机一般黑色的,很吸热。现在天也热了,起步温度高了。

网友:
20A的电调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E:
楼主也是4s电池?我现在用的4s,其它配置和你差不多,电机也非常热,准备换3s试试,再不行就换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也是4s电池?我现在用的4s,其它配置和你差不多,电机也非常热,准备换3s试试,再不行就换浆。

4S换3S发热应该更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