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A,快来看看,不明发疯求解?

楼主(2013-07-28):
http://www.xaircraft.com/blackbox/blackbox.htm#2013_07_28_022040.250_29.1.00.07

新升级的1.07固件,和650机架。校准,解锁一切正常,起飞正常。打方向左飞机转不过去,打方向右就能转过去,悬停没两秒就开始发疯。
这是第一次找不出原因的,XA高手看看黑匣子指导下,我看不懂。。。。。

楼主:
4006电机,2200的3S电池,好盈20A,1045

网友:
你的M1、3和M2、4电机输出差了好多
检查下电机是不是装平了

网友:
log记录你只打了旋转杆的一边方向,另一边没记录

楼主:
那是从新下载固件更新后,从新上电起飞了一下,打左发现还是不转,于是又开始发疯了,所以就赶紧迫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从新下载固件更新后,从新上电起飞了一下,打左发现还是不转,于是又开始发疯了,所以就赶紧迫降了

没升级之前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升级之前也是这样?

没升级前使用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从新下载固件更新后,从新上电起飞了一下,打左发现还是不转,于是又开始发疯了,所以就赶紧迫降了

升级之后有没重新校准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之后有没重新校准遥控?

有啊,该校的都校了

网友:
我支持lz的意见,我的也是升级后飞了前几次都没有问题,换了个场地,飞机好像突然疯了,切换姿态后乱飞,不受控制。

而且我一直有点怀疑黑匣子记录的遥杆的数据,升级后,有好几次看日志,都记录的是没有拨动摇杆,但是其实我印象中是从gps姿态切换到姿态模式。

请XA老大检查一下。

网友C:
一共飞行7秒,但可以发现电机4个输出的功率差距很大。说明M2,M4电机安装是倾斜的。
升级固件不会导致这样电机倾斜。还请检查是否电机夹头固定牢靠,会不会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共飞行7秒,但可以发现电机4个输出的功率差距很大。说明M2,M4电机安装是倾斜的。
升级固件不会导致 ...

今天从新换了个四合一电调,可以正常起飞了,话说如果是虚焊,起飞为什么那么正常呢,而且我只是打了方向左后飞机转不过去然后就开始发疯紧接着打舵也疯了不听使唤不过油门倒是很听使唤。虚焊不会影响这个吧?

楼主:
难道是电机转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从新换了个四合一电调,可以正常起飞了,话说如果是虚焊,起飞为什么那么正常呢,而且我只是打了方向 ...

你用的好盈四合一电调?
如果是的话,趁早换掉,特别是夏天,很容易过热保护,曾经发生过好几次,飞着飞着突然停机掉下来
虚焊的确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悬停小电流的情况下不明显,一旦大机动飞行电流上升,就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好盈四合一电调?
如果是的话,趁早换掉,特别是夏天,很容易过热保护,曾经发生过好几次,飞着飞 ...

没那么恐怖吧,我还没听说过,倒是听说过很多飞腾堵死的

网友A:
好盈四合一我手上坏掉的不止三个了,基本上都是烫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盈四合一我手上坏掉的不止三个了,基本上都是烫死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