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震动功能怎么使用

楼主(2013-07-28):
请教各位大侠DX8的震动功能怎么使用,就只能在开机的时候震动吗?

网友A:
开机油门位置 放置长时间不使用 还有设定时间到 都会震动
这些提醒也可以关闭震动仅报警提示 也可以不提示 在设置里面都有

网友B:
DX8震动最有用的地方就是油门启动的计时提醒功能,新手遥控时比较紧张,会听不见声音提醒

网友C:
羡慕嫉妒恨啊,也搞个新控

网友D:
请问在哪一项里面设置?请写上英文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羡慕嫉妒恨啊,也搞个新控
月底到了!你的控买了没?我买了个有副翼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