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新手求配置方案可行否?谢谢关注并解答!!

楼主(2013-07-28):
本人玩多旋翼几个月了,大多数时候多旋翼是进行一些简单的航模摄影。大大小小也组装了几个四旋翼或六旋翼。
前段时间想玩玩直机,感觉一下直机,于是从网上购入了伟力的922,上手只玩了两天就二手出掉了---控制反应不精准;玩具感太强!
现想简单入门,感觉一下直机,也不飞什么暴力和3D,求以下某商家给的配置可行否:

飞越  450PRO V2 无副翼空机
花牌2836KV3860电机
好盈飞腾40A电调
恒吉933侧板舵机
恒吉732锁尾舵机
飞越无副翼陀螺仪
飞越 Tarot 450PRO改款锁尾舵机安装片/碳纤
飞越 Tarot 325mm 碳纤桨/黑白/450机

另外不知玩直机要配备什么必须的工具或是仪器吗?

网友A:
接受有吗?

网友B:
我是用恒吉 922 锁尾~~要准备换掉飞越螺丝~我飞行过程断过3次飞越螺丝~准备电子螺距尺~准备2.0 2.5 1.5 六角螺丝刀~还有什么楼下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受有吗?

接收准备用和FUTABA T8兼容的国产接收机,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恒吉 922 锁尾~~要准备换掉飞越螺丝~我飞行过程断过3次飞越螺丝~准备电子螺距尺~准备2.0 2.5 1.5 六角 ...

谢谢大哥,关于
螺距规尺,看到网上有两种,一种是一体的,一种是可以分体的,不知哪种好用?

还有那个什么球头扳手有用吗?

网友:
螺距尺买几块钱的就可用,球头扳手可有可无,看自己的米多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关于螺距规尺,看到网上有两种,一种是一体的,一种是可以分体的,不知哪种好用? ...

买分体的(不过好像都是分体滴吧)~~~球头钳是有必要的~~调机要经常拆球头滴~~我有一次直接用手拆~把连杆扳断了~

网友:
一定要把主轴轴承,5*11*5X2. 大桨夹轴承4*8*3X4.  尾波箱和二级小齿轴承3*8*3X4.更换好的轴承,我的飞了2个起落,检查下,都有点卡了,(也许我人品差吧

网友C:
请问LZ这套需要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LZ这套需要多少米?

不算接收的话1500左右

网友:
换冰人的件或7075的,旋翼头+尾推+冰人螺丝包,我这是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