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LAMA改无刷

楼主(2013-07-28):
近期,不少模友咨询LAMA改无刷问题,这里以ESKY LAMA V3为例,实录改装过程,作一统一回复。
LAMA双桨直升机稳定性好,操作简单,很多初入模界的朋友都会选择它入门。同时也有不少老手用它在家休闲,或者用它送婚戒。
由于有刷电机的寿命问题,很多模友尝试把它改为无刷动力,目前效果较好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采用无刷转换器,将四合一输出控制有刷电机的信号直接转换成无刷电调控制信号。二是采用混控器,另加接收、陀螺通过混控来控制无刷电机。本改装采用第二种方式。
一、设备选择:
1、无刷电机的选用:LAMA原电机是180有刷,曾经有人组织过一批1818专用外转无刷电机,外径18mm,长度18mm,KV3000,重量15.6克,是不错的选择,不过目前已经卖完。为寻找一款合适的无刷电机,笔者比较了市面上不少电机,结果发现XXD1510是不错的选择,外径也是18,长度(不含台阶)17.5,有KV2200和KV2500两种,重量15.9克,只不过1510电机是设计用于固定翼,为前出轴。如能改为后出轴,即可使用。
2、电调的选用:LAMA改无刷,用2个10A电调即可,XXD10A和好盈10A均可,后者线性更好一些,前者使用也没问题,不过某些抗干扰不良的工作会不正常。
3、陀螺的选用:陀螺要选用混控器兼容的种类,经笔者试验,GP780是不错的选择,锁尾效果非常好。其它的只要输出1520uS的陀螺,锁定式、非锁定式均可用。最好设置到模拟输出、锁定模式。
4、混控器选用:LAMA改无刷专用混控器,此混控器由笔者开发,兼容输出1520uS的各种陀螺(目前已经测试兼容的陀螺有GY550、GY650、HB730、GP780、0704、0704B等)。混控器还支持四通单桨改装,关于四通单桨改装,非本文内容,在此不表。
二、改装步骤:
1、电机的改造:XXD1510电机到手后,将轴上的卡簧取掉,小心拔出外转子,用合适的内六角把转子与轴之间的机米松开。找一木条,在上面钻4mm左右的孔,将转子朝下内轴插入孔中,用榔头轻轻将轴敲到底(见后面的附图)。装回转子,电机改改造完成。
2、电机的安装:拆开飞机,将180电机拆下,从电机轴上小心取下齿轮,在1510电机轴合适的位置涂些螺丝胶,将齿轮固定到1510电机轴上。在飞机架原来安装180电机的位置,横向在适当的位置钻两个3mm的孔(原安装孔是纵向的,1510电机因螺丝稍大只能横向安装)。将电机用M2.5螺丝安装上去,以电机齿轮与大齿轮之间配合合适为度(有一点自由行程)。
3、电调安装:将本改装用的XXD10A电调输出线直接与电机线焊接,先直接接接收机,调整电机的转向正确。
4、陀螺安装:将陀螺安装在拆下四合一的平台上,先用双面胶固定。
5、混控器安装:混控器安装在陀螺平台的下面,也用双面胶固定。
6、接收机安装:由于安装位置受限,本改装将6通道接收机装在了尾杆中间(参见附图)。
三、接线方式:

四、调试:
1、电调电机调试:先将电调线直接插接收机,用同一遥控器设置电调油门行程。测试电机转向正确。
2、遥控器设置:按上图中去掉陀螺仪接线,即把混控器的输入2直接插入接收机方向通道,通电,待混控自检完成后,手拿机体,慢加油门,两个电机同时转动。打方向舵,机机应该向相应方向有转动,如果相反,将遥控器方向通道设置反向。
3、陀螺仪调试:按上图接线,通电,待陀螺、混控器均自检完成,手拿机机,慢加油门,当电机转动时,旋转机机,应能感觉到机体向相反方向修正,否则,请将陀螺输出反向。设置陀螺仪行程到正常状态,输出为模拟1520uS
五、试飞:以上调试完成后,可加电试飞,先通过微调将十字盘调平,再通电试飞,通过慢慢微调,最终调到能平稳起飞,并脱控飞行。至此,改装工作完成!
附图:

楼主:
混控器图片。
本次改装用的是XXD1510 KV2200电机,XXD10A无刷电调,改装后,经试飞,达到预期目的,6EXHP遥控器半油门悬停,飞行3分钟,电机微温。

楼主:
不知图片的顺序怎么整,前后不一,凑合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控器图片。
本次改装用的是XXD1510 KV2200电机,XXD10A无刷电调,改装后,经试飞,达到预期目的,6E ...

呵呵!继续支持!好东西啊!

网友A:
陀螺用0704A,G106,KDS800也通了测试,效果很好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各个型号的陀螺对放置方向有要求,不能把方向放置错,0704A和G106就是需要竖立放置的

网友B:
1510的固定螺丝孔径和孔距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陀螺用0704A,G106,KDS800也通了测试,效果很好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各个型号的陀螺对放置方向有要求,不能把方向 ...

KDS800安装在那个位置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10的固定螺丝孔径和孔距是多少?

孔径:4个均为M2.5,孔距:横竖都是12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径:4个均为M2.5,孔距:横竖都是12mm

180有刷电机的螺丝是M2,孔距是12.4mm,用1510无刷升级180有刷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LAMA V5啊,不过入门太晚了,没玩过LAMA ……

网友C:
楼主搞点成品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点成品卖吧

成品?不好吧。
玩模型的乐趣在自己折腾,当你折腾成功爽飞的瞬间,应该比飞行本身更有成就感。

网友:
建议楼主整点改装好了的成品机来卖,本人就有意。

网友:
入门那时是看着铜河的帖子改的,如今再次见到,感慨万千,虽然老LAMA早已成静态放在展示柜,回想当时的历程,历历在目啊~

网友:
强烈支持铜河牌混控器!!!

网友:
很强大啊,改的面目全非了,动手折腾能力值得学习

网友A:
我用"铜河"牌混控器改的双无刷V3拉吗,外形可以和原装的媲美,飞行状况比原装的好很多(已经发过视频,就不再重发了).脚架是自己做的炸不烂的金属脚架,尾巴是很早以前买到的炸不烂的尾巴(可惜早就买不到了),浆用的耐炸浆,所以说我这个小拉吗是个"不死鸟".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铜河"牌混控器改的双无刷V3拉吗,外形可以和原装的媲美,飞行状况比原装的好很多(已经发过视频,就不再重 ...

改装之后用多大的电池飞?还是原电池2S 850MAH?

网友D:
N年前曾经发过LAMA改无刷的帖子:
1、LAMA 有刷改无刷,油门线性不好的处理方法
2、LAMA V3 有刷改无刷成功 有视频
发现锁尾不是很好,LZ 发一块过来测试一下呀。
手上有0704 0704B陀螺仪,能用上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混控器图片。
本次改装用的是XXD1510 KV2200电机,XXD10A无刷电调,改装后,经试飞,达到预期目的,6E ...

LZ 我可以用原来这个混控器,按你的方案改吗?还要一定要换你那种混控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LZ 我可以用原来这个混控器,按你的方案改吗?还要一定要换你那种混控器?

你这个混控器和"铜河"牌混控器不是一回事
"铜河"牌现在已经是到第三代了,早已经通过了测试,据我所知,第一批生产的25个早就出完了,其中还有个台湾朋友一次买了8个呢
小拉吗改好后用的电池就是原装型号的,2S15C850电池,当然也可以用2S20C或25C的,只要能装进电池盒里就OK

网友:
请问为什么不用第一种呢? 不简单些吗?

网友E:
大拉吗可用1000kv 221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拉吗可用1000kv 2212吗?

理论上只要换大电机齿就可以。

如果不换齿,KV1000太低了,最少得用KV2200

网友F:
技术帖,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技术帖,不错啊~~~

记得好象是重庆朋友吧。

网友:
是的铜河哥们儿

网友:
巧夺天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N年前曾经发过LAMA改无刷的帖子:
1、LAMA 有刷改无刷,油门线性不好的处理方法
2、LAMA V3 有刷改无 ...

其实什么V尾都可以的,我用的就是10块钱的,看看我做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9625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其实什么V尾都可以的,我用的就是10块钱的,看看我做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 ...

  对于双桨拉吗来说,的确是用非常普通的V尾混控器就能解决全独立设备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早就解决了,需要说明的有2点:
1:用杂牌的混控器就可以了,不要用好盈的混控器,有设备上的兼容问题,一般来说是调试不出来好效果的.
2:"铜河"牌混控器是多用型的,可以改双桨拉吗机,也可以改单桨尾马达机.至于是有刷还是无刷,明确的说----通吃.呵呵

网友(2013-09-02):
是个送戒指的好选择啊

网友:
铜丝的帖子一定要顶,,我也学习哈子

网友H:
铜河牌新型单双桨两用混控器 淘宝怎么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铜河牌新型单双桨两用混控器 淘宝怎么找不到

搜索“LAMA、四通单桨改无刷专用多功能混控器”

网友:
LAMA是个不错的力学对称的飞行器,可惜始终解决不好室外适航性问题,真是可惜!

网友(2014-01-16):
这个不错啊,我也有个V3,也想改改

网友I:
铜河哥,下次去找你讨个混控哈

网友:
很好的改装  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铜河哥,下次去找你讨个混控哈

欢迎!

网友(2014-06-30):
引用 楼主:
混控器图片。
本次改装用的是XXD1510 KV2200电机,XXD10A无刷电调,改装后,经试飞,达到预期目的,6E ...

用GY401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双桨拉吗来说,的确是用非常普通的V尾混控器就能解决全独立设备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早就解决了,需要说 ...

哪里有"铜河"牌混控器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混控器和"铜河"牌混控器不是一回事
"铜河"牌现在已经是到第三代了,早已经通过了测试,据我所知,第 ...

哪里有"铜河"牌混控器卖啊?能不能用GY401?谢谢!

网友:
GY401完全可以用,问题是体积太大了,不容易装到机身上,比较好的是G106,不过很少有2手货,价格嘛,就不很理想了

网友:
GY401装在大拉吗是没问题的,装小拉吗体积太大
混控器你可以直接和"铜河"联系,看看还有货不

网友(2014-08-02):
有一牛人,哥们儿小白,收藏此贴。

网友:
V3还需要这样折腾,土豪才这样搞,改装的钱可以买个6通小鸡来玩了。劳民伤财

网友(2018-09-28):
     技术啊 技术

网友:
用1408电机kv2200至3000左右的也可以,只是要改电机轴出端

网友(2018-11-07):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1270
我这机机也想改无刷,请大神有空了帮忙指导下。谢谢

网友J(2025-03-19):
现在要改无刷简单了:刷BLHELI电调,设置PWM=ON搞定。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现在要改无刷简单了:刷BLHELI电调,设置PWM=ON搞定。

就一个刷字都难倒了不少人,就不到直接买BLHELI电调么?
我还有一千张MCPX主板,这个电调对我来说还是很有用处的,武汉那家人那个MCPX的无刷电调还是卖100一个,不知道主板再放20年会不会放坏,,,,反正我已经当这个资产不存在了,为中国产业升级买单

网友:
别说1000个,我几个也用不来,反正是用不上的,坏的和好的其实是没有区别的,最后的结局现在就可以看到,就是进垃圾场,虽然知道但我还是舍不得现在就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就一个刷字都难倒了不少人,就不到直接买BLHELI电调么?
我还有一千张MCPX主板,这个电调对我来说还是很 ...

有直接能用的:银燕系列,12A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就一个刷字都难倒了不少人,就不到直接买BLHELI电调么?
我还有一千张MCPX主板,这个电调对我来说还是很 ...

1S的话,可以买闲鱼上那个南昌人的:16元一个,用普通的调参器可以刷。我用伟力977试过,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就一个刷字都难倒了不少人,就不到直接买BLHELI电调么?
我还有一千张MCPX主板,这个电调对我来说还是很 ...

还没发链接都被屏敝了,加我微信13985145076。

网友:
既然改LAMA的讨论还在继续,建议进一步讨论:
1,改中间斜盘联动上下桨
2,改无副翼
3,改变总距
没什么不可能,五年前就有人搞出来了。只是用单桨无副翼主板改的,混控有问题。如结合上这个铜河混控器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