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下飞飞精灵

楼主(2013-07-28):
没有什么事,在附近飞飞精灵。

网友A:
楼主把精灵的灯全都改成绿色能分得清楚头尾吗?

网友:
打扫卫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精灵的灯全都改成绿色能分得清楚头尾吗?

这个只要不飞高的话看灯就可以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要不飞高的话看灯就可以滴

你的意思是看信号指示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看信号指示灯?

对啊 ,指示灯都是在后面的啊。

网友C:
这样飞没劲,像井底的青蛙!

网友:
楼主手动模式?咋觉得相当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飞没劲,像井底的青蛙!

那怎么飞才起劲啊,非得飞到百米以上才好?

网友:
不知道大太阳的暴晒对精灵有什么影响?

网友:
先电机发烫 ……中心版发烫……电池过载发烫……爆炸坠机……这是终结。 哈哈

网友:
飞飞更健康?

网友D:
精灵的GPS呢?装在机身里面啦?这样离主控太贴近了,会不会有影响?盼楼主解答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灵的GPS呢?装在机身里面啦?这样离主控太贴近了,会不会有影响?盼楼主解答哦

试验了,还行。就是要用,锡箔纸做屏蔽。原装大疆的里面 是用 类似 拨铜皮一样 的材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验了,还行。就是要用,锡箔纸做屏蔽。原装大疆的里面 是用 类似 拨铜皮一样 的材质。

非常感谢。

网友:
还是把灯改过来  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