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炮塔的俯仰

楼主(2013-07-28):
原厂那蛋疼的循环式俯仰真的是受够了··话说大大们有没有什么替换的方式?

网友:
舵机仰俯呗

网友A:
呵呵……这个必须升级TK22才能用舵机自由俯仰。

网友:
舵机控制,
用遥控器混控两个有刷电调控制行走,
其他两个杆控制炮塔旋转和炮管俯仰(分别用一个舵机),
昨天刚改了个2手M26,等拍好照就发帖子。。。
有一个能设置混控的遥控器是首要。。

不需要其他专用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必须升级TK22才能用舵机自由俯仰。

必须要TK22??那么多品牌坦克用电调,而且TK22也不他们中最好的。最简单的直接买个舵机控制板,80大洋,接在恒龙电调上照样可以舵机仰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TK22??那么多品牌坦克用电调,而且TK22也不他们中最好的。最简单的直接买个舵机控制板,80大洋, ...

呵呵……本人肤浅,只用过HL和TK系列电调而已,其他品牌或舵机控制板没用过……